进水联想G460 速修

楼主(2015-09-19):
今天周末还挺忙的,
但是仍然阻止不了本人发帖的兴趣,让他们着急去慢慢修

    快下班了修了台进水机子联想机子G460的,

看上去有点严重
不过本人习惯看见这种发没地方都要用手机拍几张高清图
以免维修陷入困境不知哪里出错,。,
不多说把板上的霉地方先刷干净,

发没地方是待机的地方,先打值看看短路没有

还好吧没短路,
上电喵喵吧

待机正常

,开机

呵呵,可以开机但是电流上不去
显示是0.003,
这个图没有拍到
查了没有内存供电查EN脚,发现敌情,
掉件了

这个没拍到图,
不知为何这个电阻也没在腐蚀范围内啊,
先不管了上电看看吧好了没有
结果傻眼了,竟然这样坑爹

不上去了,
心想肯定是有供电没出来
量内存供电

出来了接下来是桥供电

也粗来了

0.8好像是显卡的供电也出来了,
原来是CPU供电没出来

怎么会这样子玩我呢
继续查
直接查EN(35)脚

正常  3.3V

查查供电看看吧

发现敌情只有2.9V
继续追中来源U10来源

问题 就在这里了

原来是U10没有完全导通所致,
U10不完全导通是应为B+电压过不来电阻被腐蚀所致
撬了原本那个坏的介个20K的上去OK,

各位加加分吧。。有一部分没有拍到图片请见谅

网友:
修得很不错,一步步下来不容易加分。

网友A:
大师级,我这种小虾米,啥时候才能到这种境界

网友:
腐蚀机子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我这种小虾米,啥时候才能到这种境界

我不是什么大师级别的,我的技术和其他人比也是很水的,这次刚好撞上了

网友B:
进水机还是要看进水的地方,,,一般不是断线就是腐蚀,,,

网友C:
进水机要清洗干净,不然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要清洗干净,不然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的。

洗了,还烤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还是要看进水的地方,,,一般不是断线就是腐蚀,,,

呵呵呵,,,是啊,

网友D:
楼主够细心,这种发霉严重的我也遇到过,可惜没修好

网友E:
进水不严重还是好修。

网友F:
思路清晰,点赞,加分,修这么多机器,感觉还是进水的好修点,无非就是电阻腐蚀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点赞,加分,修这么多机器,感觉还是进水的好修点,无非就是电阻腐蚀 之类的

也有可能是桥坏啊,CPU啊等等。看进水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不严重还是好修。

是啊。严重了都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够细心,这种发霉严重的我也遇到过,可惜没修好

也有些是很难修的啊

网友:
菜鸟级,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还需要在学习!

网友:
楼主 你查的cpu芯片的供电是哪个引脚   好像不是用的转换过来的电压 直接用+5valw?

网友:
学习中,正在努力.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要是在发现没有CPU供电的时候直接去量一下二级电压应该来得更快,发现很多时候没有CPU供电都是二级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高手呀楼主,小弟膜拜

网友:
楼主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又快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不过进水没那么严重   我手上一块asus的腐蚀的到处断线   现在还没修好  坑爹啊   图纸也没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了,,各种掉原件,断线。

网友:
个人感觉  仁宝的  二级电压出问题的 好多  不管是不是进水都容易坏

网友:
礼拜天买卖稀

网友G:
这个板子我修的不下五块进水腐蚀的,断线,掉件,补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我修的不下五块进水腐蚀的,断线,掉件,补了很多东西

严重的也很难修啊

网友:
我这里还得靠周末吃饭呢

网友H:
很多人维修进水的都是先洗板水刷刷点亮了就装起来,我们都是进水的地方元器件全部换掉然后再开机,这样稳定又快,基本都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维修进水的都是先洗板水刷刷点亮了就装起来,我们都是进水的地方元器件全部换掉然后再开机,这样稳定 ...

不找出问题关键地方很快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找出问题关键地方很快返修

嗯,是的,本来进水的地方是好的电阻只要一通电很快的用不了多长时间阻值就会变质,照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J:
层层往前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层层往前追,非常好!

不过有很多信号不懂,,,

网友:
这种故障修了没有十台也有八台了,都是测试点断开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