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9 不触发 求救 单CPU 版号DAJW8CM

楼主(2015-09-19):
(图片)

网友A:
EC收到S3,S4信号后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收到S3,S4信号后发出

你看一下时序 ,这个SUS_ON 是来控制 +3.3V_SUS,而+3.3V_SUS是给桥的VCCSUS3_3的供电  ,明眼认一看就知道不是S4 S3 来控制出来的 好吧 .

网友:
LZ,图纸分享下吧

网友:
图纸找到了。。。。。。。。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供电时钟复位,休眠信号,开关信号最好再查下,或者供电后继是否有问题,导致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供电时钟复位,休眠信号,开关信号最好再查下,或者供电后继是否有问题,导致保护

这些条件都查完了 ,EC biso  ,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alw on  这个是重点...还有 5V 10V 啊...有没有更换过EC  因为 EC是发出你要的信号

网友:
换掉EC试一试。

网友:
时序标得很清楚了,按下开关后产生的第一个信号,如果EC的条件都查了,先打下阻值看下,可以换个EC或挑起这个脚看看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w on  这个是重点...还有 5V 10V 啊...有没有更换过EC  因为 EC是发出你要的信号

EC肯定换掉了

网友D:
时序标得很清楚,EC收到SYS_PWR_SW#后发出SUS_ON产生桥的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标得很清楚,EC收到SYS_PWR_SW#后发出SUS_ON产生桥的待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求助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信号没有出来 ,

网友:
上次一个宏基的,触发后没有slp信号,检查ec各条件都正常,南桥换过,触发电流0.01升到0.03就是不出slp,最后修不出来了

网友:
哦,那你换ec,你确定bios刷对了吧?我之前修过一台待机有待机无3v和5v,刷个bios之后3v出来了,触发5v才出来

网友:
看到好像要按开关的吧 信号在sus_on之前 你不要一个个查下来 看下对比线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电压,  万用表量电压不准

网友:
问题太高深,我只能看看,最后怎么修好的 可或分享下

网友:
你这机器sus_on是桥收到信号反馈slp信号到ec,ec转换输出的

网友:
修好不分享出来。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