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 820-3126-A多故障走弯路,历经15天的维修,非常值得你加分!!!!

楼主(2015-09-19):
提前声明:由于我没有修电源板和这个A1311一体机的经验,第一次维修,所以全部是摸索,所有的数据都是自己测量,对比的,如果你资深的修苹果师傅,不要嘲笑!,正在研究苹果和正在修这个机器的同行,认真看完!
814号拿过来的 第一台:A1311   版号:820-3126-A  故障:无论苹果系统还是WIN7系统都是20分钟内重启   命名14号机 (下面文章要用到)
95号拿过来的,今年5月份修过  第二台A1311 版号:820-2641-A,故障:不加电    命名(5号机)
正文开始:

14号机器,无论苹果系统还是WIN7系统,都是20分钟,或者几分钟都是重启,安装系不会,卸载显卡驱动,可以用一天,基本不会,那么我就判断显卡问题,独立小板!
由于同行说客人出差,那么我拆完,安装回去,试试开机,就放在那里,等回复!!

5号机器来了,不加电,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测量电源板,输出地方,都是没有任何电压,主板的电源指示灯不亮,这个是我观察,14号机器的时候,发现的,待机的时候,主板上面四个灯,左边第一个灯亮  !后来也发现,不接屏,亮三个,接屏亮四个!

2,测量电源板,无任何输出,直接拆掉14号机器的电源板,安装这台机器,直接开机,听到苹果的经典声音,但是黑屏,没有图像,那么噩梦从此开始!
3,由于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而且这个机器拆装非常麻烦,测量都是非常费劲,来几张图片,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就开始换吧,先把14号机器的显卡拆过来,故障一样!!!由于14号机器来的时候,只是不定时重启,那么就把14号机器的显卡弄过去,故障还是一样!!!很奇怪啊,那么14号机器,只是重启,全部使用自己的显卡,和电源,开按开关,我傻眼了,故障变了,黑屏,和5号机器故障一样了,晕吧兄弟们!

由于中间还有修机器,拆装麻烦,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五六天了,客户一直在催!!
么现在就是第一台14号机器,放20天,放黑屏了,怎么办,真的晕!!!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啊,开始加焊显卡,两个显卡,都加焊,故障一样高压互相换,还是一样!!!
这样又过了几天,客户隔几天就打电话啊,老板也不高兴了,可是我真的没有修过电源板和这样的一体机啊,于是硬着头皮,找图纸,拆开测量!!!

先改电源板,拿出来啊,不然,没法测量啊!

找到图纸
测量发现高压版,待机12V,触发就变成10V,,测量 亮度调节BL_PWM  3.3V  背光开启
BL_EN,也是3.3V ,而且两台机器,都是正常的,那么不是高压,就屏啊,可是两个高压,两个屏幕,都坏吗?

这是,外接键盘,使用强光,用优盘引导,结果是暗屏

这时真的陷入死胡同了,我就看看论坛有人发帖,关于这方面的,真的找到一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1337-1-1.html
就是高压10V是不正常的
这是我建议,老板能不能买个电源板试试,但是真的没有把握,没有什么理由怀疑电源板啊

老板也是看我实在辛苦,就买一个,回来,首先试的是5号机器!!!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买回来的电源板,我没有插主板,就测试,发现输出直流电那里,一个电压都没有,  原来14号机器的电源板,是有两路输出12V的,难道买回来的是坏的吗?  既然都买回来了,直接试试,结果是,插上去,一路12V 正常,待机灯亮了,按开关直接显示了,我实在想不通啊,电源板,放20天,就坏了!!!

这里总结,电源板,没有接主板,是不会输出12V的,而且,高压的触发也是12V!!

悲剧还是没有结束啊,兄弟们,下面不还有,首先安装5号机器,满怀信心,安装,屏亮,但是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7系统黑屏 ,进PE正常!!

怎么办?为什么这么多问题,首先拔掉外设,光驱,读卡器,等等,还是一样,进PE,怎么都可以,换硬盘,做系统,都不行,真是晕了,还刷了BIOS

想只有显卡没有换了,于是使用14号机器的显卡,结果就正常,我死不瞑目啊,怎么显卡会导致不引导系统!!!

原来的14号机器,使用买回来的电源板,也不会重新启动,到底是电源版造成还是加焊显卡好的,已经无法证明了,反正是好了!!!

到此,维修全部结束!
时间使用:一共用了15天,
故障:好好的电源板放20天,坏了,   导致暗屏
         显卡导致,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7黑屏
        拆机最少20

需要注意的,这个机器的硬盘电源线和连接高压的背光亮度开启线,是一样  插的时候,要注意,我插反过,不过没有造成故障!!!!

由于机器使用的内六角螺丝,看看我使用的螺丝刀吧,所以每次拆机,要很多时间,拆机慢!     拆机时间慢,维修靠自己摸索,兄弟们,你们忍心不加分吗?

最后来几张亮机器的图片

补充内容 (2015-9-22 09:50):
发现,这样写,很多兄弟不明白!希望认真看看!!!要学习经验,不能直接让人家说答案吧,其中的过程还是要看看!!!!!

补充内容 (2015-9-22 09:51):
有不明白的兄弟,尽管说,我耐心解释!!!!!!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成长,学习!!!!

 会员1283629300鑫豆2023-10-26 12:55
 会员4516112元2022-12-30 10:10
 会员2184142元2022-12-24 16:39
 会员5656802元2022-12-14 17:24
 会员14737802元2022-12-2 14:41

网友A:
有木有搞懂……12号原来就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5号的就是又可能显卡和电源板有问题? 自己有总结没有啊?方正看的就这些……总结好

网友:
意志力够坚强。。。。确实看着都看不下去了。不过。还是缺少经验啊。

网友B:
苹果的机在县城 一年也遇不到几台

网友:
标示同情  上刺绣一个 南桥坏的 换了 妈的开机花屏 买了个显卡板 妈的 开机重启 搞死人 后来 再买了个 升级版的
收了1600  保修半年

网友C:
维修真的不容易,有想转行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搞懂……12号原来就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5号的就是又可能显卡和电源板有问题? 自己有总结没有啊 ...

总结了,但是第一台,开始的确是卸载显卡驱动,明显改善,估计==也是电源板问题造成的!!!

网友:
~维修中特别遇到没修过的机子,实在是辛苦万分----真的是把  脑袋掖进裤腰袋里  修......苦啊

网友D:
看的不是太明白啊!就这样稀里糊涂好了?

网友:
你这也是多问题啊 问题越修 越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是太明白啊!就这样稀里糊涂好了?

你是搞维修的吗?   电源板导致暗屏,然后显卡导致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7系统黑屏!!!这样都看不懂吗?

网友E:
看的我好心疼。佩服你的毅力,不过说回来,要是自己是老板,估计不会这么痛苦,要么直接换电源,要么直接退给客户。。
在别人手下做的辛酸,呵呵呵

网友F:
楼主 那个的电源板12V电容换了就好了 你赚了 换了电容下次接着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我好心疼。佩服你的毅力,不过说回来,要是自己是老板,估计不会这么痛苦,要么直接换电源,要么直接退 ...

谢谢,饼哥!,不,应该叫声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那个的电源板12V电容换了就好了 你赚了 换了电容下次接着卖

谢谢,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G:
你幸苦了,你钱图无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幸苦了,你钱图无量呀

这样的才人,我也喜欢
快来迅维吧!!!

网友H:
内容很是复杂啊。看我的云里雾里。我们这也修过这类机器。多数情况下是电源板有问题。其实12vv变10vv时你就可以想到是电源板有问题了的。

网友:
楼主 技术还是可以的  像你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内容很是复杂啊。看我的云里雾里。我们这也修过这类机器。多数情况下是电源板有问题。其实12vv变10vv时你就 ...

总结就是,两台一样的机器,第一个,是20分钟重启,禁用显卡可以!!
第二台机器不通电,使用第一个的电源板,结果暗屏!!!     因为第一台一直 可以,只是放20天,想不到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修了这么多天都能坚持下去  这也算是一种维修的精神了啊

网友J:
我没有事情做时,看着手上的苹果K6 820-2879-B 料板, 成色还好,就试着维修,在处理了好多故障点,飞了二处断线后,终于能进入系统了,可是新的故障又暴露出来了:1.触摸板不能用。2.网卡接口不能上网。3.无线网卡不能识别。4.风扇转速过快。到底是料板啊,有这么多故障等待排除。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事情做时,看着手上的苹果K6 820-2879-B 料板, 成色还好,就试着维修,在处理了好多故障点,飞了二 ...

你应该能搞的定!!!!!说不定找到一个故障,就都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能搞的定!!!!!说不定找到一个故障,就都好了!

在我维修这块K6的板子之前,另一块K6的板子维修好了,最后动用了唯一的EC芯片(板子故障排除后,进入系统读盘时在三分之二停止读盘),这块料板风扇转速过快,应该跟EC有关系,如果又是EC有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在我维修这块K6的板子之前,另一块K6的板子维修好了,最后动用了唯一的EC芯片(板子故障排除后,进入系统 ...

风扇猛转,如果进苹果系统非常慢,WIN7系统正常,那么问题就多了,都说是温控,但是,我前几天就是碰到触摸板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风扇猛转,如果进苹果系统非常慢,WIN7系统正常,那么问题就多了,都说是温控,但是,我前几天就是碰到触 ...

现在是用硬盘进苹果系统还正常,(没有安装WIN系统)就是打开程序慢,我刚才用U盘安装了苹果系统,进入系统更慢,急死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现在是用硬盘进苹果系统还正常,(没有安装WIN系统)就是打开程序慢,我刚才用U盘安装了苹果系统,进入系 ...

那就对了,你肯定碰到和我一样的故障,但是这种故障,很多原因引起,比如电源小板,温控芯片,触摸板,键盘给你一个软件的方法,你试试看!!!!!http://tieba.baidu.com/p/3366781523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是用硬盘进苹果系统还正常,(没有安装WIN系统)就是打开程序慢,我刚才用U盘安装了苹果系统,进入系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401
这位兄弟的,就是最后电源小板坏掉,我的是触摸板有问题,触摸板使用正常的,我也是郁闷的,还要注意排线!!!你尽管安装WIN7,肯定正常的,只是风扇猛转,使用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是用硬盘进苹果系统还正常,(没有安装WIN系统)就是打开程序慢,我刚才用U盘安装了苹果系统,进入系 ...

忘记说了,我的机器是A1466,但是软件的方法,适用各种苹果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事情做时,看着手上的苹果K6 820-2879-B 料板, 成色还好,就试着维修,在处理了好多故障点,飞了二 ...

你怎么没有给我加分??????????????我都告诉你那么多!!!!呵呵呵呵

网友:
测量拆装试机真是麻烦 干维修真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对了,你肯定碰到和我一样的故障,但是这种故障,很多原因引起,比如电源小板,温控芯片,触摸板,键 ...

谢谢你提供的处理方法,尽管我现在还用不上。我还是先维修好板子上的几个故障,再来看看主板会怎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就对了,你肯定碰到和我一样的故障,但是这种故障,很多原因引起,比如电源小板,温控芯片,触摸板,键 ...

我的故障肯定跟你的不一样哦,刚才看了待机电流是0.023A,不正常啊!!!前面维修了一块K18 820-2850-A板子,是进水机,也是触摸板跟键盘不能用,USB控制芯片烧坏了(有一个USB接口不能用),先换的芯片有问题,发现南北桥芯片USB部份模块也有问题。新订了USB控制芯片和南北桥芯片,故障排除。这块板子就没有进系统慢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查到,就是5V对地阻值偏低225,正常至少在425。怀疑显卡有个阻值偏低拉低了5V阻值,但是显卡也能工作,可以玩游戏。(集显+独显) 现在只能把板子放着,有闲心时再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故障肯定跟你的不一样哦,刚才看了待机电流是0.023A,不正常啊!!!前面维修了一块K18 820-2850-A板 ...

刚才你说过,苹果系统慢吧,现在WIN7系统正常了,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的故障肯定跟你的不一样哦,刚才看了待机电流是0.023A,不正常啊!!!前面维修了一块K18 820-2850-A板 ...

如果,苹果系统正常,那么就不是那样的问题了,我刚才,可能看错了,苹果系统非常慢的话,可以使用我那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故障肯定跟你的不一样哦,刚才看了待机电流是0.023A,不正常啊!!!前面维修了一块K18 820-2850-A板 ...

我没有安装WIN7系统,我的苹果系统只是拿来测试维修主板用,前一段时间想安装双系统没有成功(是为了测试K18的板子显卡性能),原因是没有WIN7安装盘,机器不支持U盘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苹果系统正常,那么就不是那样的问题了,我刚才,可能看错了,苹果系统非常慢的话,可以使用我那个 ...

我维修的苹果板子,只要在苹果系统下工作正常就算完成了维修任务,我不会去考虑安装WIN7系统后这块板子的状况如何,我的客户是外国人,他们很少安装双系统。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苹果维修思路了,对于我们小白是最大的福利

网友K:
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有所欠缺啊,一句完整的话被用逗号隔开,反而看不明白了.

网友:
真是人品爆发了

网友:
给我的话放弃了,时间就不允许我这么干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有所欠缺啊,一句完整的话被用逗号隔开,反而看不明白了.

下次注意,你看懂了没有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是太明白啊!就这样稀里糊涂好了?

5号机是电源板问题加显卡问题吗.12号机也是电源板问题,只是一开始不确定把显卡也加焊了。所以显卡有没问题是个谜。 不知道有没说对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确实值得学习,不离不弃,全力分析,一句话,没有做的最好,只有做的更好哦!

网友M:
看的晕了,是不是你焊显卡的时候把他弄坏了

网友N:
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的晕了,是不是你焊显卡的时候把他弄坏了

第一台机器,本来好的,只是自动重启,放了20天,等客户回复,结果,他的电源板放坏了,导致两台机器暗屏!!!!加焊显卡都没有导致什么故障,这样说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5号机是电源板问题加显卡问题吗.12号机也是电源板问题,只是一开始不确定把显卡也加焊了。所以显卡有没问 ...

不是12号机器,是14号机器,8月14号来的,开始正常,只是自动重启,禁用显卡,可以,客户出差,放了20天,   9月5号,又来了一样的一台,电源板确实坏了,不开机,换了,8月14号机器的电源板,结果暗屏!!!弯路就是这样走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电源板放20天,就坏了,导致暗屏,               买了一个新的,安装两台,结果都好了,明白了,当然,中间加焊过两台机器的显卡,       兄弟,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的晕了,是不是你焊显卡的时候把他弄坏了

8月14号来的,开始正常,只是自动重启,禁用显卡,可以,客户出差,放了20天,   9月5号,又来了一样的一台,电源板确实坏了,不开机,换了,8月14号机器的电源板,结果暗屏!!!弯路就是这样走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电源板放20天,就坏了,导致暗屏,               买了一个新的,安装两台,结果都好了,明白了,当然,中间加焊过两台机器的显卡,       兄弟,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得不是很明白。

8月14号来的,开始正常,只是自动重启,禁用显卡,可以,客户出差,放了20天,   9月5号,又来了一样的一台,电源板确实坏了,不开机,换了,8月14号机器的电源板,结果暗屏!!!弯路就是这样走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电源板放20天,就坏了,导致暗屏,               买了一个新的,安装两台,结果都好了,明白了,当然,中间加焊过两台机器的显卡,       兄弟,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网友:
兄弟 毅力坚强啊

网友:
我这里修苹果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那个的电源板12V电容换了就好了 你赚了 换了电容下次接着卖

哪里有什么电容啊,你看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机在县城 一年也遇不到几台

市里其实也不是很多,谁叫苹果 的质量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真的不容易,有想转行的冲动

楼主在哪呢,有没有什么好介绍呢。

网友:
维修人员的辛苦  谁能懂  老板不懂  客户不懂   干这行真TM累

网友O:
这机器修了多少钱?要不要8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器修了多少钱?要不要800块???

电源板进价,你也知道,还有显卡,肯定过800啦!!!!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啊。。。要是12V边10V了。。肯定要考虑是不是电源板带不动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总结就是,两台一样的机器,第一个,是20分钟重启,禁用显卡可以!!
第二台机器不通电,使用第一个的电 ...

你是两台弄糊涂了,我们看的也是两台弄糊涂了。一开始你以为第一台的电源板是好的,所以导致越修越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次注意,你看懂了没有啊?

看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5号机是电源板问题加显卡问题吗.12号机也是电源板问题,只是一开始不确定把显卡也加焊了。所以显卡有没问 ...

是这样的,说的很对,我也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是两台弄糊涂了,我们看的也是两台弄糊涂了。一开始你以为第一台的电源板是好的,所以导致越修越糊涂。

那么,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
楼主你的毅力还是非常好啊。佩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能搞的定!!!!!说不定找到一个故障,就都好了!

昨天跟你谈到维修K6板子遇到的问题,经过排查是=PP3V3_S3_FET这个转换电压有问题,控制了十个点,其中包括:触摸板,网卡,无线网卡。这个点的故障一排除,问题全部解决,风扇转速也正常了。K6料板终于维修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昨天跟你谈到维修K6板子遇到的问题,经过排查是=PP3V3_S3_FET这个转换电压有问题,控制了十个点,其中包 ...

哈哈哈,真的是一个故障,全部搞定,恭喜恭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真的是一个故障,全部搞定,恭喜恭喜!!!!!!!!

是啊,被你言中了!我先检查了网卡信号和无线网卡信号,都跟南北桥芯片有关系,南北桥对地阻值原来是14.5,这块板子是20,可能也有问题先不管它。测量触摸板接口22PIN的供电是否正常,发现只有1.8V,实际是3.3V。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现在发现在个故障是人为造成的,维修的板子是料板,被我取过件Q7903,板子上空了元件,加上这个元件,进系统试试看触摸板工作是否工作,结果都正常了。看来料板也是可以维修的,尽管故障点非常多,好好总结一下,准备写篇帖子,看能不能成为精华帖。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啊,被你言中了!我先检查了网卡信号和无线网卡信号,都跟南北桥芯片有关系,南北桥对地阻值原来是14.5 ...

好好编辑吧,一定会成为精华的,苹果的机器,我修的也不少,其实,有时比普通的好修,图纸点位都有!!!我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好编辑吧,一定会成为精华的,苹果的机器,我修的也不少,其实,有时比普通的好修,图纸点位都有!!! ...

先谢谢你!写帖子是非常费时间的工作,我先用办公软件写好,只是这个论坛不支持图片粘贴,很麻烦的。很少写帖子。

网友Q:
这么坑,螺丝刀的头怎么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坑,螺丝刀的头怎么拆啊

没有办法啊,可以扭螺丝的,就是没有把手!!!!!!

网友:
一波三折  这机器给我 我估计都放弃了  楼主意志力真不是一般的坚强 但是那个电源板放20天就坏了 实在搞不懂

网友:
过程痛苦,维修没有器材也是导致维修期长的原因

网友:
楼主辛苦了,买点好东西犒劳自己。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楼主很敬业

网友:
看来这一体机的电源板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搞过几台苹果一体机,都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了好了,

网友R:
一会5 号一会14号,都快被楼主绕晕了

网友:
苹果机,一般维修人员碰不到的,所以修好也不容易了,虽然说主要是电源问题,不过在没碰到这故障前,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理解你的辛苦,我之前在上海修机的时候也拆过这样的机器,装起来真心的烦,何况拆装不下20次的你,解决这样的机器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有时候遇到的问题真心想不通,放20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会5 号一会14号,都快被楼主绕晕了
哪里不理解,我可以解释给你,两台机器,不知道怎么命名!!!14号,就是8月14号来的 5号就是9月5号来的

网友:
兄弟,真的不服你不行,修那么多天,给我,2小时修不出就下一台了

网友:
q我遇上这机的话,肯定修不好,没这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让我心里平衡了做维修这些年的所有的不满,谢谢你

网友(2015-10-19):
一般电源板都得插主板才能正常输出,楼主修的不易啊,想加分可惜今天才看见你的帖子,加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