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绿灯电路图

楼主(2015-09-20):
图上标了下不知道正确吗?SYS_ONEWIRE 这个电压是高电平送到EC?多少V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有特点,应该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有特点,应该是3,3v

那比较器那边分析是不是错了 正极比负极应该低输出低 截止管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充电器中间那个针是多少V的电压
   我这里有个是老款的  中间针有14.几V  接上主板有8.4V  这个充电器是正常的吗,有知道的 还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充电器中间那个针是多少V的电压
   我这里有个是老款的  中间针有14.几V  接上主板有8.4V   ...

我也不清楚 我就是修着没有12V电压35V 没有绿灯  把EC待机修出来了 先修绿灯呗

网友D:
有点画错了,比较器那点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才能使最下面两个MOS管导通,使两个信号线导通才可以通信,读取适配器信息,应该是输出高电平,但具体是多少电压看有上拉电阻没有,如果没有,可以是适配器直接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画错了,比较器那点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才能使最下面两个MOS管导通,使两个信号线导通才可以通信,读取 ...

开始我也这样理解 但是感觉这样适配器电压直接进去EC,才有发出求助的图?一开始分析依据是这个电路需要充电芯片开漏输出高电平ACOK进来导通管子给比较器供电的话肯定需要负极电压大于正极。输出低截止Q6915,再去导通下面两个管子,产生绿灯信号.别见怪 没有修过苹果 电路分析都是按照其他电路从EC反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这样理解 但是感觉这样适配器电压直接进去EC,才有发出求助的图?一开始分析依据是这个电路需要充 ...

肯定要ACOK来开通的,但是ADP那个没有适配器电压那么高,并没有直连适配器的电压,内部是芯片,ONEWIRE是一条单条串行总线

网友E:
适配器检测信号要正常

网友:
应该是3.3V吧,不然绿灯的电从哪来呢?

网友F:
下面整条线路要通到EC,由3.42上拉供电。比较器4脚标错、Q6915要截止、Q6920要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清楚 我就是修着没有12V电压35V 没有绿灯  把EC待机修出来了 先修绿灯呗

我的修好了  一个P  MOS坏了  客户的充电器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检测信号要正常

正常的 现在锁定这块 R6910  两端3.3 R6911 1脚19 另外一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整条线路要通到EC,由3.42上拉供电。比较器4脚标错、Q6915要截止、Q6920要导通。

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这个电路 没有35V 12V  吧EC待机修出来了 换了个6脚的管 有ACOK开漏输出 换过2个充电芯片了

网友F:
机器是1278/M97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公共点有无?参考一下图纸有时序的。

网友:
大神帮忙分析下

苹果A1181 NVDIA三桥合一图纸 A1181-MCP M97 051-7537_A000.schematic.pdf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是1278/M97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公共点有无?参考一下图纸有时序的。

是A1181 三合一  开始没有EC待机 换了一个产生的管就出来了 现在不亮绿灯 没有公共点 35V 应该没有过保护隔离,这个机器不大会 HM65的才会看。。。

网友F:
先修绿灯电路,充电芯片查外围R7020/7021/7023有无问题,芯片19/20脚估计电压已经是正常的。怀疑H8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先修绿灯电路,充电芯片查外围R7020/7021/7023有无问题,芯片19/20脚估计电压已经是正常的。怀疑H8的问题。

绿灯比较暗 刚刚加焊过 如果没办法就自能从做了 有2个疑虑的地方就是 1  j6900进来的电阻没电的?两边
Q6910换了个 R6911一端19 一端为0 换了电阻了 给不了比较器供电  2 6258那边 U7060 负极为0(感觉要为高)去的地方换了管以及断开去EC的电阻都是低)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灯比较暗 刚刚加焊过 如果没办法就自能从做了 有2个疑虑的地方就是 1  j6900进来的电阻没电的?两边
Q ...

不要重做了,换一个上去,3.42出来 ,ACOK了出来了,EC的供电、复位应该就得到了的,换一个H8吧。

网友:
R6911和下面的电阻要形成分压

网友:
机器好了没有?

网友C:
没呢 买EC等两天 其他该弄的都弄了 不死心的 没办法 最后就是EC了

网友:
嗯 看来都是EC的了,换好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呢 买EC等两天 其他该弄的都弄了 不死心的 没办法 最后就是EC了

现在换Q6910换一次烧一次 准备改线路试试 双管N P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先修绿灯电路,充电芯片查外围R7020/7021/7023有无问题,芯片19/20脚估计电压已经是正常的。怀疑H8的问题。

修好了 等下发个帖子 太激动了 第一次改线路

网友:
嗯 发个精华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等下发个帖子 太激动了 第一次改线路

看你改法是用2个MOS管代替Q6910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改法是用2个MOS管代替Q6910来用。

是的 感觉板层有问题  或者自己坏板的 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苹果A1181没有公共点以及35V EC待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3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已经写好了 感谢你们帮助分析苹果A1181没有公共点以及35V EC待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3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ACOK来开通的,但是ADP那个没有适配器电压那么高,并没有直连适配器的电压,内部是芯片,ONEWIRE是 ...

感谢分析  机器修好了  改线路弄的苹果A1181没有公共点以及35V EC待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3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