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2 VER:V1.0主板只能短接绿线开机

楼主(2015-09-20):
故障表现为: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正常,每次按开机键皆无反应,绿线对地一直短接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当CPU风扇高速转动时,无法进入自检并一直高速转动(若只留靠CPU旁边那条内存则可进入系统);2.当CPU低速转到一下之后可进入正常开机自检并显示CMOS Settings wrong.....Press F2 to continue ,F1 to enter setup.,:按F2可正常开机使用(装两条内存),按F1进入Blos恢复出厂设置,关机重启并设置好时间、日期,正常开机使用,但关机关断开220V后再次短接绿线开机进入后时间与日期皆不能保存,电池电压是正常的,若不关220V电源可保存时间与日期。有时候进入自检后提示没找到键盘,此时按复位键可复位开机并能正常使用;有时候绿线没短接的情况,主机接通220V电源也可开机,但无论如何,进入自检后皆提示CMOS Settings wrong....故障提示,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开机电路和CMOS电路查一下。

网友:
同意。告知客户时间不能保存,看能接受不。可以接受,就直接接线拉低绿5V就好了。不行就修CMOS和触发电路

网友:
这样, 还不如直接换板在

网友:
呵呵  也是,直接换板子,换新主机还好点

网友:
估计开机电容不良

网友:
bios电池换个

网友:
换个
Io试试

网友:
老机子了 一般用户不愿多付钱 就直接绿线接开关个好了 双方受益啊!!

网友(2015-11-06):
测IO拉低绿线的那个信号看有没有动作

网友:
先看绿色线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有木有修好?有一个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