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笔记本电脑 有线 连接 网络,每5分钟左右断次网,

楼主(2015-09-20):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先软件

网友:
软件 方面 也没有,没有装过什么东西  。

网友:
我遇到过  可以下载个反P2P试下  但我遇到的是  客户自己的电脑上不了  但别的电脑都可以上

网友:
今天上客户 家去了  ,在我的电脑上也是这样。。。。。后来 我跟客户说  换是 路由器试试,  现在只能让他换路由器了  ,网络方面 没有问题

网友:
不换路由器的话,可以把网卡设置成10M的试一下

网友:
因为以前的路由器  都是直接用的 ,所以 没去弄那个 10的 设置,,难不成  路由器 不支持 大速度?

网友:
这个不是网卡问题,就是路由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网线没做好,比如有一根线断了或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