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机维修

楼主(2015-09-20):
各位同仁 们好     请问大家  谁有唱戏机的维修资料啊

网友A:
楼主这个你也可以修啊,是唱片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你也可以修啊,是唱片机么

老年唱戏机     和MP5相识   就是屏大

网友:
是什么故障呢,这种机目前还未见过电路图。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个 修了以后感觉也很好修的 F1 C100不开机先测量电压正常不 电压正常刷程系 换晶振 刷了不行换内存   ATJ2273B 他的电源都是由主控完成的 电压不正常可以代换2273 看戏机大部份是内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