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 900AX不触发维修 的纠正贴

楼主(2015-09-20):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797-1-1.html
同修到一款机器,开始和楼主一样的思路,最后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那样改只会导致电池适配器同时插大短,为了不误导大家,特此纠正。
有图为证,明者自明:

网友A:
那贴的楼主只是换了一个电阻,没有改其它地方呀

网友:
  安数好小啊、。

网友:
9.5v我还以为19.5v呢、。不好意思、大意了。

网友B:
楼主 这纠正的是啥啊?

网友C:
没说清楚,不知道你想纠正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贴的楼主只是换了一个电阻,没有改其它地方呀

仔细看图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说清楚,不知道你想纠正的是什么

仔细看图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纠正的是啥啊?

仔细看图的电压

网友D:
纠正电压不对的是吗?

网友E:
9.5V是对还是错,没看懂

网友F:
那你最后的意思是他充电器坏了?  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纠正电压不对的是吗?

对,你去看原贴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9.5V是对还是错,没看懂

应该是9.5v,他按19v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最后的意思是他充电器坏了?  还是咋的

他的电流表用的19v修的机器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G:
供电19v过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就算是9.5v 控制极3.4v不是照样可以导通吗? 用自己原装适配器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19v过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自己去分析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算是9.5v 控制极3.4v不是照样可以导通吗? 用自己原装适配器怎么会短路呢

他按19v改的,电路失去了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