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的程序可以去下芯片来用编程器刷吗

楼主(2015-09-20):
显示器的程序可以去下芯片来用编程器刷吗

S19A330BW 屏暗我刷了论坛上的好多个都是不开机

一定要在线刷吗

网友A:
可以的  也可以在线刷的  但前提是你有RT809F

网友:
一般都用的编程器刷的  有的 可以在线刷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吹下来刷的,,,在线刷真心不会
!!!

网友:
只要编程器支持就可以

网友:
只要你的 编程器正常那个芯片   就可以  刷

网友:
在线刷有时刷不成功,还是焊刷好些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去下芯片刷

网友B:
离线刷是成功率效率最高的,但男人都喜欢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线刷是成功率效率最高的,但男人都喜欢在线刷。

呵呵   幽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也可以在线刷的  但前提是你有RT809F

恩恩  在线刷不成功    有8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在线刷不成功    有809

809也不一定都管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在线刷不成功    有809

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在线刷不成功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支持就可以

网友:
驱动板上是什么芯片?刷的程序要芯片能支持的

网友:
如果程序在外挂的25xx,拆下来刷也行,没有的就只能在线刷了

网友(2015-11-03):
好像有这样的编程器可以做到取下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