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PDF遇到不懂,这里是不是有错?

楼主(2015-09-20):
这是《从零开始学电子元器件识别与检测技术》一书中的接图,红笔画出的部分是不是有错?我觉得应该是反了吧?

网友:
指针万用表是这样,数字万用表相反

网友:
没错那是和指针万用表测的,打针表黑正红负,数字表红正黑负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