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是驱动板问题吗

楼主(2015-09-20):
(图片)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电路 看看保险有没坏

网友:
解压板连接显示面板有没5V

网友:
量一下 屏的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没有点屏工具呢,点亮看一下

网友A:
白屏大我是屏电路板和屏的问题,驱动板见得比较少,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排除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大我是屏电路板和屏的问题,驱动板见得比较少,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排除一下。

驱动板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排除板和屏线只能是屏了 保险没断可以加焊屏上面的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驱动板换了不行就只能是屏的事了。。楼主有维修屏电路的经验吗

网友:
屏上保险有没有5V 电压

网友:
测驱动板到屏的5V供电啊

网友:
屏供电5V是不是有呢?看下屏上的小保险

网友:
目前这种白屏  像是缺少供电  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东西换代换试试先 没有的话测量电压

网友:
先检查逻辑板上的保险有没有坏掉

网友:
先查查升压电路吧,然后在确定

网友:
就是测5v啊?侧过没有啊

网友:
先简后繁的原则,先测屏电压保险,清洁排线,换动板,最后代换屏,祝你好运啊。

网友:
先查屏的保险  在查驱动板

网友:
纯白,缺屏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