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触发0.67 刷bios解决

楼主(2015-09-20):
高手飘过,就是发个bios 方便新人!!!!!

dell5521 bios.rar

南桥bios ec bios

网友:
内容说清楚些更好。

网友:
好的,存下来,下次有用。

网友:
传BIOS写上板号

网友:
楼主 这意思是说明下次碰到类似的可以直接试一下。

网友:
收藏了,看看能否用上

网友:
这电流应该是没有跑码吧,现在BIOS很容易坏,刷BIOS好也见怪不怪了

网友:
最近刚买了个809f

网友:
建议在上传bios的时候尽可能的写清楚机器型号,版号,版本号,主板的简单配置等,避免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好多电脑只要待机正常,刷一刷BIOS就好了,不奇怪,联想的碰到好多了

网友:
先收藏,以后用得上,感谢楼主!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集显电压不出啊?

网友:
不过内存。到内存就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