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外接显示内接灰屏

楼主(2015-09-20):
外接什么都正常,内接有背光屏幕黑色底色,就像显卡有问题一样。更换显卡不行。打屏线接口8个数据线阻值都一样大概780左右,但是时钟信号线没波形,另外三组信号电压在1.7左右也没任何波形,因为是直通hm65的所以就查hm65的供电。后来查到L2403一端无电压,对地阻值为0,更换hm65 一直换到第三个阻值才正常。机器修复。这里想问一下 +1.05VS_VCCA_B_DP 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这个没电压会引起内接不显示,还有因为换了两个新的hm65阻值一直都是0,就很奇怪了。

网友:
L2403电感换过吗   ?

网友:
Y470的EDID有桥控制的

网友:
灰屏  是桥的问题?  真心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机器是双显的,显示问题一般先干PCH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HP511的也是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没搞好。

网友:
桥都换3个,让我换一个,不行就算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难道是显示部分的供电。

网友:
Y470显卡没有南桥会的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一块的问题的

网友:
有点像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可能就好了。

网友:
+1.05VS_VCCA_B_DP 有谁知道是什么供电

网友:
一般换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楼主有耐心,让我早放弃了。

网友:
PCH 内部 LVDS模块的问题

网友A:
+1.05VS_VCCA_B_DP是给桥内部LVDS模块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S_VCCA_B_DP是给桥内部LVDS模块供电的。

谢了 要是早点知道 肯定第一时间就查这个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