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7500方案,5VSB16V,求思路

楼主(2015-09-20):
一台三无电源刚开始是换掉两个13009,绿5V有了,短接,不启动,一量紫5V,居然有16V,然后就看见有股青烟升起,431是好的,就是431旁边一个电阻 焦了,看不清了,也不知道量到的100欧是不是对的, 然后换成1K的发现后面冒烟了 这些电阻都毁容了这可如何是好?是什么问题引起5VSB达到16V的?把431旁边的电阻换成1000欧之后5VSB就成了二十几V了

网友:
小白路过,帮不了楼主,顶一顶贴!

网友A:
第一个色码电阻为什么会有5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色码电阻为什么会有5个圈?

昏倒,那说明它是五环电阻嘛

网友:
48k欧  +/- 2%  ?
新人乱算的

网友B:
黄紫黑棕棕,470*10=4.7K

网友B: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分别代表1234567890,金色和银色代表误差,金色误差0.001,银色0.01
补充:
分四环和五环电阻,以四环为例,前两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为倍率(即十的N次方),第四位为误差。五环电阻的前三位为有效数字,其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紫黑棕棕,470*10=4.7K

谢谢,那图三的电阻知道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分别代表1234567890,金色和银色代表误差,金色误差0.001,银色0.01
补充:
分 ...

说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不太清楚啊 ,好像是1K或者是100欧姆的,可以用一个2K电位器试一下。

网友C:
黑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复制粘贴有意义吗

网友:
红色和棕色  很难看出来

网友:
图3还真是看不出

网友D:
24K电阻,有些可以看圈数分辨 有些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K电阻,有些可以看圈数分辨 有些可以测量

图三是24K的吗?我量它只有100欧诶

网友E:
通过跑线画出3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然后参考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跑线画出3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然后参考相应的电路图。

参照这个差不多吗

网友:
楼主开关电源电路基础实在是太差了,TL431的反馈电阻在测得待机16V时,就应该减小电阻的阻值,以便增加反馈电压,让待机电压降下来才对,你却还要增大电阻阻值,从而使待机上升到二十几伏!!后面的元件应该都过压击穿了吧,把电阻换成10欧,换掉坏了的元件再试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1、5V待机开关管旁的三极管一般是C1518或C945烧了;2、光耦烧了;也有可能是TL431的精密电阻阻值变了,但这个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