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 诊断代码C1,其他内存不位正常哦

楼主(2015-09-20):
技嘉GA-MA770-US3 诊断代码c1,其他正常,。请问是哪里坏了,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A:
基本条件测没,正常不正常,你都没有数据,如何帮你呢

网友:
怎么都不过内存,板子是技嘉MA770-US3 2代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条件测没,正常不正常,你都没有数据,如何帮你呢

检查了,你说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查下 内存的 4个供电 , 2组时钟  一对系统总线供电 。如果正常  看下 CPU座子 旁边有没有 D19 这个2级管。 测量下 这管子。拆下  重新焊接 或者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了,你说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说下你测的数据啊,1.8V供电有没有,系统总线(SCL&SDA)有没有,还有VDDSPD电压正常不,时钟正常不

网友:
LZ你那些基本电压的量了吗

网友:
内存电压有没有偏低

网友:
内存供电有木有啊

网友:
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示波器测SM总线,刷BIOS,换CPU

网友:
先查询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总线是否正常,再查U吧

网友:
跑C1不动了 应该是内存没过 或者有些电压没出来 断线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

网友:
换个内存  还不好的话  换人吧

网友:
其实修板还是很有乐趣的  ,。。。。

网友: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spd,

网友:
是不是下面短线了啊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内存的问题,我3个检查主板内存都不好使,后来换的二极管集合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评论说说,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好好维修.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