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5-09-20):
开机电流跳到0.7,插上内存掉电。不插不掉,电压都出来了。这是个什么道理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网友:
感觉南桥好烫,是不是干南桥的节奏

网友A:
还是要多分析分析,不要轻易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多分析分析,不要轻易干桥

本来想刷bios的 ,下了两个都是不行的 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刷bios的 ,下了两个都是不行的 好坑

分都被坑完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不关BIOS的事,明显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先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C:
这现象多是不过内存,电压全。桥有问题会卡内存。

网友D:
刷bios  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E:
这种情况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你先查内供电 供电出来那么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不关BIOS的事,明显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先查一下内存供电。

已经修好了 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多是不过内存,电压全。桥有问题会卡内存。

刷bios好了。之前量了电压,我也这样想的,本来都想干桥了,还好刷bios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差不多就好了

有见地,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你先查内供电 供电出来那么 北桥的问题

刷bios好了

网友F:
很好    不用放弃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G:
还好楼主没动桥,网上的BIOS好多都不可靠,多刷几个才行。

网友H:
最终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I:
南桥烫肯定有问题,换了吧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    不用放弃   什么都有可能

就是就是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尝试下总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楼主没动桥,网上的BIOS好多都不可靠,多刷几个才行。

网上的bios应该没问题 估计电脑故障 换台电脑下就好了,这台电脑下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终还是BIOS问题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南桥烫肯定有问题,换了吧

都说刷bios好了  还干南桥

网友:
一看就是大神,多交流经验

网友:
可能是内存信息的bios记录丢失了,刷下bios试试,不行查下内存供电信号。     现在的笔记本南桥都很烫

网友:
呵呵   这样的一般都是bios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还真多

网友(2015-10-21):
内存供电看是否正常,同时也可以考虑显卡,你说掉电也要看情况.

网友:
掉电的速度是很快,还是跳两下才掉?

网友:
哦 修好就好  厉害

网友:
楼主刷BIOS好了,咋不把BIOS发一下呢,我手上一台,第一能亮,后面就不亮了,电路在0.8左右,不插内存报警,换槽子插内存就开机掉电

网友:
手上有台跟你一模一样故障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刷BIOS没好呀

网友:
查内存掉电,基本都是内存电路本身cpu或BIOS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处女bios,呵呵

网友:
南桥换了吧

网友:
跑码就掉电了,不是bios就是桥了

网友(2015-11-23):
楼主不地道啊  BIOS 传上来啊   我有个和你问题差不多的板 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