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楼主(2015-09-20):
故障:暗屏
拆开屏,换了一块屏故障一样,测了一下灯管,灯管没问题,再测量屏线有没有断线,屏线也是好的,现在开始查屏线到主板上的供电,在主板上找到屏线的供电脚,跟着供电脚慢慢查吧,发现供电脚附近有几个小电容和一个大电容短路,取下大电容后不短了,发现还有一个为P的保险测得一边有19V一边没有,直接飞一根线到供电脚,故障解决

网友:
  啊超同学恭喜你啊

网友:
烧保险的那一路19v是给屏背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