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不开机

楼主(2015-09-20):
HP4326S拿来时是不开机,拆机首先量开关,没有电压,于是查电路图,开关是连到IO,怀疑IO问题,但是没换,拨下开机排线,CN2接口B4是有电压的,插上开关排线就没有电压,这肯定是开关问题,这开关简单得很,量到C1是跟开关连着的,于是拆下C1,插开关排线,电压正常,开关,搞定。

网友:
图纸大家看下,

4326s 图纸.pdf

网友:
( ^_^ )不错嘛 开关问题简单好收钱

网友:
楼主学了多久了,看来楼主的分析能力还有领悟能力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C1电容短路了

网友:
谢谢,正好有一台

网友:
遇到过    电容都是在  螺丝锁孔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