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4pin接口空了一个接地线,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5-09-20):
cpu 4pin接口少了一个接地线,如图所示:

cpu功耗65W,12V电需要电流5A,一根线不够。
但是我想主板上接地线都是相通的,电流可以从其它地线回去,少一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5-9-23 18:00):
实际测试已经完成,重开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103-1-1.html

网友:
完全不搭界的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即然楼主能找到这里,我仅代表少数砖家给一个个人见意:少根针肯定不行的,电流从12V+流过负载,不从-极流出,不能完全形成回路,时间长了,一根-极,可能会引起因为电流过大而发热,烧坏电源线和断了根针的插座,,,,,,,楼主是业内从业人员吗?这点常识应当懂的吧,就近找家电脑店,换个座子,几十块钱的事,即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保证电脑长期运行稳定,,又能解救我们这个行业某人一天的生活费问题!!何乐而不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然楼主能找到这里,我仅代表少数砖家给一个个人见意:少根针肯定不行的,电流从12V+流过负载,不从-极流 ...

说的很对,这里接地针相当于是电源12V负极测试点,主要作用是为了形成12V工作电流回路,这样子主板上CPU供电MOS管D级输入总电流值就会减小。

网友:
一楼很给力 不错  呵呵呵

网友:
根本就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怎么会是空的,那根针怎么会断了的?

网友:
拉根线接上去呗

网友:
看你自己吧,如果没用原来设计它干啥

网友C:
没问题,我已经做过实验。

网友D:
直接不接黑线理论上也没问题,都公用一个地线!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电源4PIN本身就有两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我已经做过实验。

确定吗?能给出具体实验数据或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不接黑线理论上也没问题,都公用一个地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电脑硬件爱好者,不是从业人员。有时候碰上一点问题,不能确定,所以常常上论坛请教。
我实际测量过一块主板,20pin和4pin的地线(com端)、固定螺丝孔的铝箔片都是相通的,即电阻为零。还测量过一个电源,各输出端的地线也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认为主板的地线和电源的地线有个别接头没有接通,理论上讲电流会分配到其它连接的地线上。
当然,如果要验证的话,应该在一根地线中接上电流计,看看在少一根地线连接的情况下电流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对,这里接地针相当于是电源12V负极测试点,主要作用是为了形成12V工作电流回路,这样子主板上CPU ...

看到钻石维客这么说,我又开始怀疑自己了。。。。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电流大时电压降增大......

网友:
不会有什么问题,放心吧。

网友:
踏实的用吧,有不了事!

网友:
没问题 。。。。。直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