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5-09-20):
联想笔记本适配器维修;联想SL410K笔记本适配器试机无输出,用刀子将外壳打开,后看到电源滤波电容顶部有裂纹电容爆,220输入保险烧断,将坏件更换后,测开关管,电容后级输出等无明显短路试机正常输出修复完成

网友:
这帖子连白开水都不如啊

网友:
市电电压过高或者电容质量不过关就会引起这种故障,是故障中最为简单的故障之一。

网友:
这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也是修好啦啊,现在的维修只要能换到银子就行。

网友:
问题是怎么才能把外壳打开  最好别留伤痕

听老师说用锤子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