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 - 3421主板电源接口线丢了

楼主(2015-09-20):
dell INSPIRON 14 - 3421主板电源接口线弄丢了,看了看电路图。一共7根线,123接供电,567接地线,不知道4线是接什么的,自己可不可以自己制作一根电源接口线

网友:
四根是电源检测的

网友:
淘宝买一根吧

网友A:
买一根原装 稳当点

网友:
那一根是适配器检测

网友B:
自己是完全可以DIY的,PS_ID接电源头中间那根针上。外壁是接负极,内壁接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是完全可以DIY的,PS_ID接电源头中间那根针上。外壁是接负极,内壁接正极。

我试试,淘宝28元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原装 稳当点

恩,不行就买一根。不便宜

网友:
应该好买吧

网友:
4脚用于检测是否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买根线更稳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料板上拆吧,自己做不稳定!

网友:
自做也可,买一根更好。

网友:
还有一个是适配器检测  这个线不接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C:
4线 是PSid 适配器检测 有些不接这个不触发   有些不会充电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4线 是PSid 适配器检测 有些不接这个不触发   有些不会充电 你可以试试

恩,弄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