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 MBX-269 暗屏 加灰屏 维修

楼主(2015-09-20):
机器来的时候是暗屏   同事接机  换了屏还不亮 我问是不是暗屏啊   他说是  我说 主板问题   报价200   拆机 果然是评先借口19V保险烧了   OK  以为完事了   他在别的地方换过屏的   估计人家换了还有问题就没给他换了    大爷的 有时灰屏没字  我就说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同事说应该不是  结果搞半天    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维修不怕二修  就怕上家瞎JB修!有的只能报废

网友:
这显然是屏线先有问题,然后引起保险丝烧了。

网友:
sony修的太少了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思路会更好,这个应该是背光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有短线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灰屏

网友:
手头没有屏线不好排除

网友A:
楼主换了屏线,还是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屏线,还是接线了

楼主你个嗨老   肥仔  我都不知道是谁莫  剥开接的线   没分了  不发帖东西都没法下了

网友:
首先就应该排除屏线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