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时序

楼主(2015-09-20):
内存供电——VDDA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总线PG——复位

请问下高手们vdda供电是内存发出的吗?直接发给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图纸看到应该是主板上电。就通过LDO降压产生的了。

网友:
你打开一份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VDDA好像是CPU旁边的1117降压出来的

网友:
1楼的可以去鉴定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正常后由桥控制cpu电路开启的吧

网友:
反正  只知道  一开机就有  具体是哪个电路转换过来的  就没注意了

网友:
VDDA  具体看 电路图了   有的是 5V 通过一个117 转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