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MD REV2.0 绝对OK的BIOS和高清大图

楼主(2015-09-20):
华硕X450MD REV2.0  绝对OK的BIOS和高清大图,好机器备份下来的。和高清大图,差件和掉件用的着。图片有点大,分了几个压缩包才能传上来

华硕X450MD REV2.0 BIOS OK.zip

华硕X450MD REV2.0高清大图.zip

网友A:
好机子备份的也不管用了,    要原厂BIOS

网友B:
备份的BIOS的ID已经被写过了,换到其他机子上不行的。AMD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BIOS的ID已经被写过了,换到其他机子上不行的。AMD的可以

怎么会不行?  论坛的BIOS 不都是备份的吗,怎么能行  编程器读取的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管行不行都比没有好吧 加分 汗最后1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机子备份的也不管用了,    要原厂BIOS

论坛的BIOS 不都是备份的吗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修好的

网友D:
不管行不行 备份好了就OK   没分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行不行 备份好了就OK   没分加了

就是  行不行刷了就知道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修好的

进水断线了

网友E:
现在修板要会分离合并新的BIOS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板要会分离合并新的BIOS才行

哦  你会吗  能教教我吗?

网友:
下载了 遇到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  你会吗  能教教我吗?

我也不会,不好意思哦

网友:
好像华硕一般多是 BIOS 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一般 电阻容易出问题  有时候BIOS也容易坏

网友(2016-06-05):
刷BIOS需要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