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上的电脑OPUS46

楼主(2015-09-20):
  这东西 整过来  不知道咋搞    客户说 不通点  或通电不显
客户说此东东供电是24V的 其它不知到

  得到这些信息  就叫客户把东东留下来了    心想  没事研究研究

     下面上图

补充内容 (2015-9-22 11:08):
经过两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搞定收工   东西以OK  客户昨天下午拿走了  说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5-10-9 12:59):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就是一个跟1117一样的一个管子坏了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A: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修好能收多少钱

网友:
哇  挖掘机都能修,厉害

网友B:
直接拆了 看看保险 电容其他也没有招。各行如隔山

网友C:
看起来挺高端的,拆开看看啊

网友D:
这是挖掘机的ECU,全车的故障信息都在这个上面以代码的形式显示,电路方面和液压方面的故障可以显示,修好这一台机器至少500起,这东西坏了一般车主不敢去售后,售后不修,只换,一台的价格少则数千,多则上万,这回楼主应该是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修好能收多少钱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挖掘机的ECU,全车的故障信息都在这个上面以代码的形式显示,电路方面和液压方面的故障可以显示,修好这 ...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是小赚了  一下  比修本本都赚钱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高端的,拆开看看啊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 看看保险 电容其他也没有招。各行如隔山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搞定了  是里面的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东西客户已经拿走 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修好能收多少钱

相当于修三四个本本了 呵呵

网友:
搞不懂的时候上来发帖,搞定了掖掖藏藏什么都不说,鄙视这样的

网友E:
什么内容都没有,是来汇报一下,还是来交流学习呢?建议版主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内容都没有,是来汇报一下,还是来交流学习呢?建议版主删除!!!

亲 真的是忘记拍照片了好不

网友:
价格高呀。这修的好

网友:
收费不低啊,

网友(2015-10-31):
維修工業用的收費本來就是比較好

网友:
话说一台挖掘机要多少钱啊?赶快和蓝翔打好关系,好拉客源

网友:
这种专用电脑也只能修修供电部分了!其它的原理不了解,配件不好找。

网友F:
挖掘机都能修,,没去南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掘机都能修,,没去南翔么

拿个万用表瞎桶几下  修好就好 修不好就给他 又不亏钱  有的搞就搞下

网友(2015-12-08):
一个挖掘机几十万 比修家用电脑好伛了

网友:
真羡慕啊,这玩意值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挖掘机的ECU,全车的故障信息都在这个上面以代码的形式显示,电路方面和液压方面的故障可以显示,修好这 ...

遇到这种情况报价五六百真心不高啊,楼主赚了。

网友H:
这也能修,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能修,太厉害了

瞎猫碰到死耗子  呵呵

网友(2016-01-16):
lz    专修 硬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报价五六百真心不高啊,楼主赚了。

这个东东当时好像是报了  800到900那样   呵呵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