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78M5-HD-lf 不触发

楼主(2015-09-20):
5V待机电压正常,3.3的电压也正常,没有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不触发

网友:
你这是台式还是笔记本??台式的话看下IO跟开机真

网友:
开机针电压正常不,开机针到IO正常不,有没电压跳变,IO到桥正常不,桥到IO正常不,好好测测吧

网友:
强制触发可不可以开

网友:
论坛搜下图纸看看吧

网友:
1.2v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一看就是笔记本维修的。。台式机不是只看3 V 5V 而是要看供电。时钟 复位,,PG ..等等。。你最好去看一主板的时序。。。。呵呵

网友:
强制可以跳码,但没法正常显示

网友:
先量主板有没有短路,然后修触发电路吧

网友:
我焊一下IO强制断接绿色接地正常开机,应该是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
刚强制显示了,并进入BIOS,接着重启也正常上,关掉后就点不着了,再强制开机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