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6VZ FN+F3 FN+F4 FN+F9

楼主(2015-09-20):
ASUS N46VZ  FN+F3   FN+F4   FN+F9  不能用   。BIOS  409      安装板的  64位  的   WIN7   WIN8.1  都装过了。完全的 华硕 官方 驱动  也装过    ATK     热键    两个软件装装了。请教各位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一下是不是键盘不行引起的。

网友:
用键盘测试程序  可以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更新bios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