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CPU和集显供电看遍论坛无果

楼主(2015-09-20):
g470不出CPU和集显供电看遍论坛无果,95831的7pin,22.23.31.25.36等电压正常。去掉24脚电阻还是不出电压, R26的2pin有1.06电压,95831的4.5.6脚有1.06电压,客户说就拆了下风扇再装上就开机不显示了,这个机子拆风扇简单后盖取了就可以取风扇,机子拿到我手上键盘下的封标完好,我拆下主板全部测过全板无短路,维修过程测CPU无供电其他电压正常,95831换个3个,一个拆机的2个全新的,南桥换了,EC换了故障一样,接下来不知道思路了大神救急当然BIOS刷过好几个了BIOS芯片都换过包括EC的,好机CPU换过两个了,BGA和手上焊工没问题的,按着条件都查了没查出问题郁闷的很,桥是没其它可测得才换的,对了CPU两个电感有微弱电压0.09V,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开机0.36a电流带CPU,可关机开机,不掉电

网友:
BIOS也会影响CPU供电哦

网友:
客户只是拆了风扇造成,不能全动主板主件呀!观察动过的位置,内存、刷BIOS才行。

网友:
bios耍好几个了芯片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066
参考一下这个吧

刷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066
参考一下这个吧

H_CPUPWRGD有1.06V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小细节没有注意到  这种故障才是最难搞的

网友B:
七脚的开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脚的开启电压正常吗?》???

3.28v正常

网友:
*脏话*!!!!换个CPU试试

网友C:
太惨,已无法直视......首先确认客户是否说谎。。会误导人的!如果没有先换CPU?不知你换过没有?不行就重点检查取下风扇的这一块地方,仔细看看是否客户拆机时有撞掉件啊什么的,重点检查风扇下这一块地方吧。

网友:
CPU供电这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如果真如客户所说只动过CPU风扇就这样,确认机器是否一修没拆过其他件,围绕风扇一带以及客户可能动到的地方显微镜观察。95831没换好会扩大故障,换桥要有依据才下手。不然你将会没头绪来修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惨,已无法直视......首先确认客户是否说谎。。会误导人的!如果没有先换CPU?不知你换过没有?不行就重 ...

好机CPU换过两个了

网友:
95831一定要换好   换不好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惨,已无法直视......首先确认客户是否说谎。。会误导人的!如果没有先换CPU?不知你换过没有?不行就重 ...

那块地方我都快看烂了没看出问题,周围电阻都一个个量了

网友:
BIOS这么强大。。。。

网友:
也许没你想象那么难搞,再细心点可能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谢谢了 来学习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能修死个人,,,不出CPU供电的话,,

网友D:
有时候不要太相信客户说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修,客户描述只能做为一种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不要太相信客户说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修,客户描述只能做为一种参考

就是说说而已,修机当然不会听客户的嘿嘿

网友:
同样的故障半个月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还是先不要动为好啊,最好观察一下用户动过的地方是否有问题再说,你这样一动都不知道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了 来学习来了) q

网友E:
看看时序,先要有proc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时序,先要有procpwrgd,

这个信号有1.06V电压和好机对比了是正常的

网友F:
加焊下桥试下看看  原来我有个 也是没CPU供电忘记什么型号了    焊桥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下桥试下看看  原来我有个 也是没CPU供电忘记什么型号了    焊桥OK的

你没看仔细我的内容,桥换过新的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CPU供电上下管G极和电感输出端是什么情况

网友:
svid是否正常,和这个有关的是cpu南桥电源ic

网友:
换南桥呀 !!!!

网友:
人家修过的机不好修

网友:
客户动风扇位置 看看有没有掉件。还有机器修复了吗??

网友:
G470 不出CPU电压搞定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楼主板子还在手上吗

网友:
一样的故障,我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掉件或者断线之类,你换了3个芯片了,就可以排除这个问题。现在你这种情况,已经算是维修僵局了。

网友:
G470的BIOS,一定要用一个确定可以亮机的,然后打下波,确认已经有读取动作,这样一次排除BIOS。

网友:
这就是属于奇葩故障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故障换南桥供电出了,但主板跑1.05后掉到0.67,CPU主供电又掉下来明天继续好了公布结果。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在说什么,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这CPU供电太难修了!!!我看还是换板吧!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 还是没有电压 说明95831周围电路出问题了
是不是客户拆风扇不小心弄掉电阻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这种是最烦了。我有一个机子就是这样的没有弄好

网友:
示波器抓过了?还是只是万用表量的,确定电压没出来

网友(2015-10-25):
这板问题真是很多

网友:
芯片 上下管换一套试试

网友:
这种最好按时序来查,我修过g470 CPU无电压,是apwrok短路引起的

网友:
bios多刷几个版本。。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光是看那些电阻和硬件了。有么有想过电容。包括小电容或者供电电容。还有内存之类排查过吗?客户不懂的话很有可能带电池拆装或者不小心搭铁。或者主板有串线断线

网友:
我手里也碰到一个不出CPU电压的,但是换上供电芯片后前几次还有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烧,但是开了几次就又没有了

网友:
我试过CPU 供电IC没焊好导致的,脚位太小。

网友:
打电感 跟转换电压的阻值 看是否因为有些短路引起的 前天修一台戴尔显卡坏了 也是0.3不出CPU电压 拆掉显卡就跑码了

网友:
建议把你的EC在悍焊。这个机器很奇葩的,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2021-11-24):
供电不出就不要先换CPU啊,修出供电还不行再考虑换U

网友:
难搞哦 这么费劲吗 ? 细节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