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维修

楼主(2015-09-20):
投影仪维修    宏碁 x1140a  用一会儿temp灯闪,是风扇坏了,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A:
恩,以后可能会用到,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以后可能会用到,先收藏了~谢谢·!

还有不通电是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源板上的,六个脚的

网友:
哦~~~
明白了~~
谢谢呀

网友:
清零不管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