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维修 LM230WF2花屏

楼主(2015-09-20):
  哎   就是这种驱动板   换过驱动板还是一样   这是附带的电源板          他的驱动板都有换过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没头绪啊

网友A:
你发错板块了。请版主转移?这是显卡花屏把?或者你看驱动板上面1117-18的或者117-3.3的?

网友B:
不是屏就是驱动板,找个通用驱动板换换试试看

网友C:
换屏线试试,估计屏坏了。

网友D:
个人觉得是屏显线接口。。。和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板块了。请版主转移?这是显卡花屏把?或者你看驱动板上面1117-18的或者117-3.3的?

  不好意思  没看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就是驱动板,找个通用驱动板换换试试看

换过了  原装的也试过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线试试,估计屏坏了。

我试试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屏显线接口。。。和屏的问题。。。

    哦哦    我好像把那个金属片扯掉了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哦    我好像把那个金属片扯掉了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啊

如果是屏线的金手指着掉了肯定有影响的,换一根屏线看一下

网友G:
屏和屏线的问题,你加显卡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和屏线的问题,你加显卡没有呢

不好意思  我发错板块  这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屏线的金手指着掉了肯定有影响的,换一根屏线看一下

不是金手指的  是固定的铁片啊

网友G:
你看一下接口有没有插坏呢

网友G:
你从新换一个显示屏看一下,把这个显示屏的所有板换一个一模一样屏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从新换一个显示屏看一下,把这个显示屏的所有板换一个一模一样屏看一下

这个没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一下接口有没有插坏呢

     看不到啊   我只是把固定屏线的铁片弄掉了啊

网友H:
是不是屏线的问提啊 ,你换个屏线啊

网友I: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J:
可以告诉你,屏坏了,玻璃上缺VGH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幕吧  无法修理

网友:
接屏线的尾插坏了吧

网友K:
屏问题大一点。

网友L:
屏幕 坏了更换吧

网友M:
最后解决了么?啥问题呀?楼主弃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后解决了么?啥问题呀?楼主弃贴了吗

今天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幕 坏了更换吧

  不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问题大一点。

我今天在试试看    到时候给大家答复

网友:
我就觉得是    今天我去把他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告诉你,屏坏了,玻璃上缺VGH

    真的假的      我还是要再试试

网友M:
碰到类似故障的显示器,aoc的放久开机一小时是好的,后来一直跳屏、闪屏。。。。拆开无明显元件烧、电容正常,奇了个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屏线的问提啊 ,你换个屏线啊

不是屏线的问题   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在博一下    我再去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碰到类似故障的显示器,aoc的放久开机一小时是好的,后来一直跳屏、闪屏。。。。拆开无明显元件烧、电容 ...

我的这个也是AOC啊   20寸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啊

你可以把屏换到另一台正常的机子上去试就知道了

网友O:
楼主,你就差没把屏换走,试一下,我觉得有八九成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可以把屏换到另一台正常的机子上去试就知道了

对啊   我今天就去试试     希望不是屏的问题  不然让我白搞那么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就差没把屏换走,试一下,我觉得有八九成是屏出问题了!

知道你们的意思  我现在还在家里   等会去电脑店我就去试试

网友:
液晶屏驱动电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知道你们的意思  我现在还在家里   等会去电脑店我就去试试

卧槽,我也是自己在家掰扯的。。。想送到电脑城可惜要去市里好远的,新区没高手。。。。。

网友P:
如果你驱动板 和屏线都换过新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逻辑板上面的问题    在换个主机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如果你驱动板 和屏线都换过新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逻辑板上面的问题    在换个主机试一下

其他的显示器都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卧槽,我也是自己在家掰扯的。。。想送到电脑城可惜要去市里好远的,新区没高手。。。。。

我家里工具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显示器都没有问题的啊

还是换了试试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后来换了一台主机之后就好了

网友Q:
屏接口跟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已经换屏试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屏接口跟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对啊   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H:
小明是不是屏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明是不是屏线啊

不会屏线的   换过了

网友:
谢谢的 帮助   问题已经找到了    就是屏线接口  坏了 换了一个 好了

网友R:
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屏有问题,,,,

不是啊   是屏线与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了  原装的也试过了  啊

那就屏问题罗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板块了。请版主转移?这是显卡花屏把?或者你看驱动板上面1117-18的或者117-3.3的?

你是逗比派来的猴子么,屏线的问题,要不就是屏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你是逗比派来的猴子么,屏线的问题,要不就是屏坏

你只不过是个马后炮,我的回复在前面 你是看到别人说屏线问题 你有什么权利说我 ?我说的是常见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就是屏线 接口坏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不过是个马后炮,我的回复在前面 你是看到别人说屏线问题 你有什么权利说我 ?我说的是常见问题

能不能不要吵架     是屏线与屏接口 坏了

网友T:
先换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先换屏线,看看!!

  已经修好 请不用回复了   问题是屏线接口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U:
估计是屏坏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U:
估计是屏坏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

此贴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是屏线接口坏了

网友:
加焊屏幕主控试试

网友:
刷个屏ROOM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V:
这像显示器花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像显示器花屏吧,,,

这就是显示器啊  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