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4400S 键盘怎么换,一体的,不带C壳的单键盘

楼主(2015-09-20):
里边是一块铁皮,把键盘夹中间,用胶柱卯上的,怎么换单键盘?有人换过吗?好换吗?

这是淘宝上的图片,黑胶纸下就是大块铁皮。压着键盘。
看看旁边铁皮上小黑点,就是小胶柱,那么多。

这个看图似乎键盘可以从上面拿下来,其实按键中间的面都是C壳的一部分。要从下面拿,但下面是一大片铁皮把键盘压在中间的。有N多小胶柱卯住。估计要把所有胶柱烫尖才能拿下来。太麻烦了。

网友A:
不是好换不好换的问题  是个耐力活   主要是看到底有多少个柱 要用烙铁一个个烫

网友:
这个不是一体的吧

网友:
目前还没换过这种键盘

网友B:
按照正常的拆卸方法,有撬棍,插进去,直接撬起来,后边的螺丝拧掉,这个不是烙铁焊的

网友:
这个和普通的没什么分别吧。

网友:
这个就是直接翘起来的吧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不是一体的

网友C:
楼主之前有没有换过键盘啊?

网友:
直接连C壳一起换,  上淘宝买

网友:
好换的,换过就好换了

网友D:
看键盘外观跟我昨天换的是一样的,不是和C壳一体的吧。

网友:
把键盘搞上来换就行了

网友:
暴力肯定能拆掉,键盘缺陷计。

网友E:
这机器没拆到过,不过很多好点的联想机器都是把键盘上的架子推上去再下键下面的螺丝。C壳键盘一体的联想这种样子好像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换不好换的问题  是个耐力活   主要是看到底有多少个柱 要用烙铁一个个烫

太多了,至少有40左右,用烙铁烫,烙铁头就费了。

网友:
是一体的,淘宝上有带C壳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正常的拆卸方法,有撬棍,插进去,直接撬起来,后边的螺丝拧掉,这个不是烙铁焊的

胶柱卯的,几十个,直接撬行吗?拿不掉铁皮就会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有没有换过键盘啊?

这个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和C壳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键盘外观跟我昨天换的是一样的,不是和C壳一体的吧。

这个在C壳面以下,然后有一块铁皮把键盘压在中间,有几十个胶柱卯上的。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没拆到过,不过很多好点的联想机器都是把键盘上的架子推上去再下键下面的螺丝。C壳键盘一体的联想这 ...

这个没螺丝,完全是胶柱固定的。

网友:
挺好换的   按照平时换键盘的方法换上去    (自己换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用罗铁烫,有点费劲

网友:
这个看图似乎键盘可以从上面拿下来,其实按键中间的面都是C壳的一部分。要从下面拿,但下面是一大片铁皮把键盘压在中间的。有N多小胶柱卯住。估计要把所有胶柱烫尖才能拿下来。太麻烦了。

网友F:
刀片刮 换好再烙铁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刀片刮 换好再烙铁焊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只是太麻烦。报的价又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只是太麻烦。报的价又不高。

手工费最少70-100吧

网友:
就是报的太少了,只有三四十利,所以不想搞。看他愿不愿一起换。

网友:
这机器有2种,一种是一体一种不是一体的,你第一张图片的不是一体的但很紧很紧的,是不好拆。

网友:
先用刀片把胶一点一点的去掉,要有耐心,装新键盘后 找一把平口的螺丝刀压在胶上面,洛铁在压在螺丝刀上效果和工厂的一样。

网友:
我换过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款 螺丝在键盘按键的间隙下面   螺丝很难拧 要把键扣掉

网友:
可以拿下来的,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
一体的酒 一起换啊,那不然你买回来的C壳放那有什么用

网友:
呵呵,跟苹果的有点像,苹果的跟难换,用电烙铁烫咯

网友:
去塑料卡扣 拆铁板

网友:
没想到联想也出这种键盘,以前遇到三星,SONY的一体的,都是一点一点的翘掉卯钉,取出键盘

网友:
这个简单   换过很多   应该跟华硕那种一样的吧

网友:
我换过一个S400ca的一体键盘,用风焊台对着小胶柱小心吹,边吹边用平中改刀向上撬,温度、时间、力度要撑握合适,焊上去的过程相反。

网友:
这种太新了还没有遇到过,看这样子估计是不好拆

网友:
我平时是用刀片加热了 上的

网友:
兄弟,随便收一个双飞燕也比这个强

网友:
这个键盘挺奇葩啊  ????我想不应该和C壳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