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C11T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20):
接到一个索尼SVE151C11T,不触发,有待机电流,拆机后测量开关键无电压,网上找了图纸,开始查找哪里没有电压,发现是一个5脚的可调稳压IC坏了

我接收的这块板子没有PQ230、PQ229,直接更换PU103就可以了,只是没有找到可以用的芯片,就用1117-33代替,稍改了下电路

    小圈是那个坏了的芯片,大圈是自己装的1117-33,这个芯片是从台式电脑主板上拆的,白色线是3.3V,蓝色线接到了5V的地方。
接好电路试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了,维修成功了,装机,没想到装好机器又开不了机了,能开机,屏无显。想想应该没问题的,与刚才试开机不同的是现在已接上各种排线,再拆机,把刚接上的排线全部拆除,果然屏又能亮了,最后发现是触摸板的排线没装好导致短路引起不开机。
本人新手,哪里写得不好请多多指导。

网友:
用台式机的1117  5v转3v管子改  楼主也是个厉害的老鸟啊!

网友A:
别这样就直接用个二极管代替 没问题。

网友:
我也用这种管改过。挺好的。

网友:
楼主这是直接换一个不同的管子来吧那个5v变成3v吧?新手看的不是很明白  没改过

网友:
这个1117-33焊接位置怎么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这样就直接用个二极管代替 没问题。

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才0.7伏。。不保险哎。。。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太谦虚就是骄傲。

网友:
挺不错的 有时改线路小心就可以

网友:
能改电路设计还算不错的,我都没改动过

网友:
前几天不是已经人说过了吗?怎么又有这个帖子啊?

网友B:
那我想问一下 那里直接飞1个3V 可以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问一下 那里直接飞1个3V 可以不呢?

在哪里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