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31s 蓝屏 进pe 系统都蓝屏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9-20):
惠普  4431s   进pe蓝屏    进w8pe  重启     系统都蓝屏  bios写过     求大神支招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刷了    没什么用

网友A:
准备刷……。你刷了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刷……。你刷了没用吗

没有用   你刷好了?

网友B:
不带硬盘,试试PE,换内存不行送到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C:
进pe都蓝屏?blos很可能刷的不对

网友D:
撤硬盘,换内存试试吧,简单的开始

网友E:
驱动的问题,别打试试看

网友:
蓝屏内存的几率比较大,换CPU内存,简单的搞起

网友F:
换cpu 内存  pe 不插硬盘进pe   还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看蓝屏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硬盘,试试PE,换内存不行送到专业维修点维修。

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都蓝屏?blos很可能刷的不对

刷了3个还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撤硬盘,换内存试试吧,简单的开始

都试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驱动的问题,别打试试看

进PE的蓝屏   怎么打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cpu 内存  pe 不插硬盘进pe   还不行就干显卡

不敢啊      干坏显卡  就死翘翘了

网友:
还是先换CPU试一下吧

网友:
代码蓝屏

网友:
不然就先把显卡和CPU的供电测一下是否稳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让客户换板了,哪位大神搞好过

网友:
一个个换掉试下,,不行就测电压,,再不行,烤烤桥,,再不行,换板,,最后不行,就要扔了

网友A:
你的问题跟我一样    内存换不行    硬盘换不行    BIOS刷了也不行    换CPU也不行    蓝屏就一个代码0x00000a5       点的亮的机器,真他妈不好搞

网友A:
进XP PE 蓝屏      进win7PE   也蓝屏

网友H:
AMD芯片组的桥欠焊,跟显卡一毛钱关系都扯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芯片组的桥欠焊,跟显卡一毛钱关系都扯不上

是英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XP PE 蓝屏      进win7PE   也蓝屏

对啊     搞不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跟我一样    内存换不行    硬盘换不行    BIOS刷了也不行    换CPU也不行    蓝屏就一个代码0x000 ...

你怎么不换个南桥试试?    那时我手上没有南桥   才放弃的

网友:
PE也蓝屏  就考虑CPU 内存 主板

网友:
是裸板点的吗 ???还是带着外设的 ??我遇到过无线网卡坏了 进什么都蓝屏。取下无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敢啊      干坏显卡  就死翘翘了

干个显卡都不敢你还修什么?

网友:
cpu电压  内存这块  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PE的蓝屏   怎么打驱动

你拍张图片看看是怎么个蓝屏

网友:
没看到你拍的图片,不知道是怎么个蓝法?有文字提示吗?

网友:
换CPU试试,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不换个南桥试试?    那时我手上没有南桥   才放弃的

能亮机的机器 我怕到时  不亮了     到时 钱没收到    机器也…………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搞显示有关的大BGA,怕坏就先告诉客户有风险啊,大不了加点钱换个芯片,反正是死马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供电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