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9-20):
一个全汉极光战神420电源,可以开机各电压都正常,只有5VPG电压要等1秒多以后才能有。
不知道故障在哪?管理芯片是PS229。14脚的。

网友:
楼主先查一下1脚PGI的外围元件,.........

网友:
各电压正常,电容没有冒顶,风扇转速正常,这电源是好的。PG电压延迟1秒正常。不延迟反而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