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喜bios版号 p55imx rev:c

楼主(2015-09-20):
p/n:37gp55000-c0
pcb m/b p55imx rev:c
此机不能用u盘和光碟启动 并且还会不定时死机  我觉得是bios的问题 只有版号一样的就可以了 不管什么牌子的了  急急急  谢谢

网友:
没有bios有点想干桥的冲动桥是hbm的 我觉得桥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有些奇怪的BIOS TB可以买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奇怪的BIOS TB可以买的的

在买了 不知道行不行 只能试试了

网友B:
这种板子直接去某宝去找找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直接去某宝去找找应该有

在找了 问了几家都没有啊 郁闷

网友C:
这种主板很少,一次有一台做过系统。什么型号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很少,一次有一台做过系统。什么型号不知道了

恩恩 多的话论坛早就有了 哈哈 可以的话我到时候上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