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技嘉G41 不开机

楼主(2015-09-20):
手里有个技嘉G41 故障时 冷机是开机可以启动 但是过DOS界面后黑屏 诊断卡CE 按开关断不了电
拔电源线 断电后 再按开关就不上电了 要断电好几分钟后才能上电 上电任然跑CE 在不上电的时候 短接CLR-CMOS 主板能上电 但不跑码
求教给位大神这个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短接CLR-CMOS实际上就是拉低RTC_RST。 查一下桥的RTC电路和晶振,注意RTC_RST信号是需要延时的,看一下延时电容正常否。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八,刷个BIOS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较多些,建议先刷bios在测bios供电,32.768晶振

网友:
刷BIOS,检查IO

网友:
刷BIOS肯定的 在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