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B75M-PLUS维修方法

楼主(2015-09-20):
插上电源线直接启动,无显示,关不掉,检测卡00.10反复

网友:
修直接启动的问题

网友:
上电直接开机的你看下绿线电压多少

网友:
看绿线的连接元件是否有问题,开关针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测开机针电压,一般都是IO坏。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报地址  能修的 人家会联系

网友:
哎...主板维修又不是自助餐 不用学都会吃

网友:
查通电时序吧,不要什么都发帖,这样的技术不好提升,维修还是要点经验,自己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