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点不亮了

楼主(2015-09-20):
电脑死机后开机黑屏无显示,电脑开机有进系统启动音,长按强关也有关机提示音,显示器始终无信号,拔掉独显,显示器插到集显OK,主机和显示器问题排除,如果显存和GPU有故障电脑开机自检能不能正常开机。
昂达A78GT主板,AMD4400+ CPU,2G内存,HIS HD4850显卡,可能哪里有问题,求大神讲解

网友:
换张显卡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不亮 就是主板上面的元件问题了 慢慢测把

网友:
那就直接查询一下PCI-EX16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就按照显卡 不显示问题来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看看   有没有  显卡 接口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A:
感觉擦下金手指就能好的样子,先别说测什么  先要知道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上说的好啊

网友:
只能说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桥虚焊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擦下金手指就能好的样子,先别说测什么  先要知道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

金手指擦过,试了N次了

网友:
我的老显卡07年下半年出厂的------X1550坏,开机,自检过不了,之后自动重启,再过不了,再自动重启,一直这样,
用集成的OK,
因为是品牌机上的,知名代工厂做的货,加上是对我最好的亲表哥的,用到13年才坏,所以我花了点时间研究和修理,总共花了1.5小时左右修好。
个人意见----超过5年的电子产品,基本就不用修了,除非它做工和用料非常好,值得拿来练手和学习经验

国产料什么时候开始乱来,我知道一点,呵呵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这样就BGA桥吧,这桥容易虚焊

网友:
是什么主板,楼也不说清楚。

网友:
感觉像 桥的问题

网友:
换块显卡,不行就是主板独显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
貌似主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