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43S不触发问题,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楼主(2015-09-20):
废话就不多了说了,型号A43S   版号:K43SD REV4.1,
待机电流0.010,一开始直接不触发,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就查EC条件吧,(前提,3,5V电压已经都有了,)
供电 时钟 复位,LID_SW#,ACIN,BIOS已经刷烂,
但是RSMRST#没有,然后换了一个EC,呵呵能触发了,不过电流只加到0.015,就不动了,RSMRST也有了,PWRBTN#也有跳变了,
但是重新插电源又不能触发了,再插又能触发了,就这样一会能触发一会不能触发,这里所谓的触发其实就是EC到南桥,南桥还没发给EC信号的触发,就是SLP_S*#没有,查了南桥条件,VCCRTC,RTCRST#,sus3_3,都正常,
还有哪些没查到?
就是EC还有哪些条件没查,南桥还有哪些条件没查?
求指点!最好稍微详细点,回答有用的5分加给你,因为等级不够,只能加5分,请原谅!

网友:
再换个EC试试  有可能是EC没换好

网友:
华硕机子,虽然你说BIOS已刷烂,但还是不能排除它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是IT7572E吗,建议查下EC67教,3.5VPG

网友:
南桥晶震正常吗?

网友:
换南桥吧楼主

网友:
我想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ASUS 的机器不通电。有些好修。有些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值个桥上去试试 不行就拉倒了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故障,楼主修好没

网友:
刷BIOS不好,也能只干桥了

网友:
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的故障,桥重植也是一样,换个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EC没有焊好啊,换个EC试试,如果确定不是EC问题,应该是HM55出问题了,加焊下试试,该查的你都查了,也没啥好查的了,主要是RSMRST#到桥连了个472的排阻,那个排阻容易挂掉,然后就是SUSPWRGD

网友:
查一下|EC的PG及桥供电,晶震、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