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没有公共点以及35V EC待机

楼主(2015-09-20):
机器是师傅朋友拿来,苹果A1181   820-2327三合一 桥 显卡插上适配器没有绿灯,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修线路问题,以前都是洗洗刷刷或者换充电芯片基本OK。今天这帖子对我太重要了,废话不多说,
测量EC待机没有电压

追查来自=PP3V42_G3H_REG

发现有开启和供电,果断换一个,U6990出EC待机了 这个转EC待机的芯片比较容易坏

量公共点没有12V电压,转战充电芯片ISL6258,
没有公共点那就换一个吧,还是不出12V,感觉是不是EC出问题了,加焊了下还是一样(中途订了EC,没事做又拿起来研究,不死心呀)
测量发现绿灯信号那边没,找到接口J6900
测量R6911 1脚有19V 2脚没电压,那就不对了,再测量R6910两端都有3.3 这个是充电芯片开漏发出,那就是说明充电芯片那边没问题了
锁定是绿灯这边,先把电阻2个换了R6910,R6912,换下前对比了下阻值有问题蜂鸣档22对地,当时就感觉有问题,把Q6910拆下一样,不管,换一个Q6910,居然连电压都没,烧了,在坏板再找个这个型号坏又不行,此时感觉板层有问题,翘起R6911,连接管这边脚,准备改线路,N P沟道的管,要大功率的,在充电芯片以及保护隔离的联想仁宝板子找到 画了个草图,估计大家看不懂,自己看的,大家忽视

搞了半天,因为第一次改,而且都是自学的,师傅不会电路,但是经验丰富,说我改下线路会不会说,他说随便搞,反正开不了机的,顿时没有担忧了,
把线路搞好,上电发现,R6917 有18V U6915 5脚有电压了 说明成功了一半了吧,绿灯还没亮,测量U6915 1脚8V  5脚18V 4脚8V,故障找到就是U6915,因为比较器是需要负极大于正极,输出低电压,4脚接2脚接地的,去截止Q6915,何况R6917  2脚没有电压肯定拉低了,那就换U6915 换上加电,绿灯亮了,,,,,,,,,,真的太激动了,感谢几位朋友,一位我现实朋友小杰还有我发求助帖的两个大神 广州迅芯科技 taiwanadult
附上改的暂时电路,免得说我吹牛

写得有些乱,大家感觉好的加点分,加分不扣分的 点位和图纸
苹果A1181 NVDIA三桥合一图纸 A1181-MCP M97

网友A:
修得不错,多来几台就熟悉了,明天又来一台肯定修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多来几台就熟悉了,明天又来一台肯定修得快。

谢谢,还要加强学习 ,现在学了8个月了

网友:
很给力 希望再接再厉 已加分

网友B:
草图画的真的是自己懂得的线路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图画的真的是自己懂得的线路

已经加分

呵呵 是呀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而且没有苹果这样的双管NP沟道的 这样也好 这次让我明白很多 收获巨大, 谢谢

网友C:
我们都很少碰到苹果的机器啊。

网友D:
厉害、这样也改好了、思路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很少碰到苹果的机器啊。

我也很少 6个月了 才5台 其他都是简单 洗洗刷刷的 换2个充电芯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样也改好了、思路清晰、

没有办法 看图改的 因为苹果的管太小 没有代换而且板层有问题

网友:
大神啊,这线飞得。。。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怕就怕自乱阵脚

网友:
太牛X了,大神,做个视频让我这样的菜鸟也学学吧,真的好希望啊

网友F:
这线路改得很不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线路改得很不错吗!

呵呵 第一次改 还行吧

网友G:
先把管贴在PCB上再焊接,这样用线会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把管贴在PCB上再焊接,这样用线会比较少。

开始随便的 没想到会成功,装机时 弄好了

网友H:
”测量发现绿灯信号那边没 “,最后两段话没有看明白

网友:
草图画的不错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少 6个月了 才5台 其他都是简单 洗洗刷刷的 换2个充电芯片就可以

什么时候我也洗洗就好了来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量发现绿灯信号那边没 “,最后两段话没有看明白

绿灯暗  并且没有3.3V

网友I:
楼主有没有来基地学习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来基地学习过?

没有 我看着你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 我看着你头像。。。

哈哈,咱们的图像很有吸引力吧

网友:
这线路改的不一般,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