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用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5-09-20):
板号  JE40-HR   UMA

首先说明下故障问题 :
             问题是  电池适配器一起测试开机进系统正常 ,关机也正常。唯独单独用电池切会发生自动上电或者过一会自动上电问题, DC模式没什么可测的 , 这板用电池模式下  待机芯片会产生3-5V线性电压  正常

啰嗦的不再多说  EC待机条件正常

这时序的地方一点都没出问题。那么问题  就来了 既然  供电都正常也没短路 也没阻值变大     接着刷BIOS  无果    最后以为是EC 内部模块损坏到的自动上电 更换后同样。。。我把目标就锁定在了 开机电路最前端PWRSW!请看下图

很少数才能等到他过10秒后自动开机的情况。多试了几次就测到  1.2V太低。EC很容易认为 有触发情况。 使用示波器探测到 瞬间很块动作 上升3.3然后跳变一次 、但是我没按开关啊 。。。奇怪。。。把R2704 去掉 既然还是有3.3跳变电压。。见鬼了。。既然上拉没有 肯定不会有电压出   G2701这个点只连接到开关排线插口处 并没连接任何其他电路上,也没其他原件了。。。突然想起难道是漏电????板层问题?哇靠  按照修好收钱的原则 直接  把G2701 断开 后正常。时测 在待机时  2.56V电压   按开关 上电进系统 测试关机  后 等了10分钟不会在起

                     这维修只小牛试刀  希望大家勿喷  适合小白看看 和学习 大家互相交流   共享    技术才进步
                                                                            修机太多  都没时间写帖子  为了节约时间就写了刚修到的步骤比较简单的  分享出来  下次大家就不会脑袋短路想半天了 哈哈   空了也发发其他的维修过程记录

网友A:
修机器有时候的问题出的好奇怪,还真是不好找到故障点

网友B:
*脏话*,这种情况按道理说用适配器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有时候的问题出的好奇怪,还真是不好找到故障点

是的。。。所以 分享出来       很多时候 大家修到 奇怪问题会   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这种情况按道理说用适配器也会自动开机?

适配器一切正常  单独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神奇的联想,这种的得确容易走弯路。

网友C:
4750自动开机  第一COMS电池没电

网友D:
有时候一些小问题没注意 都会被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50自动开机  第一COMS电池没电

....看清  标题才回答好吗?

网友:
  嗯 互相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一些小问题没注意 都会被误导

对的。。。所以   思路要清晰不能   被忽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