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进水求助

楼主(2015-09-20):
遇到一台Y470进水的,腐蚀了,刷干净后发现有断线的,飞线OK。通电待机0.16通电风扇就转了而且根本停不下来,按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开关,意外亮机,关机待机就正常了0.06。傻了,求助怎么弄啊,没头绪了

网友:
应该有些元件掉了你没仔细看,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进水位置

网友:
追风扇供电电路,就知道哪些控制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二次电压提前开启了  这个是Y450吧

网友:
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应该是漏电导致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给我发过来吧朋友

网友:
肯定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干净

网友:
肯定是断线,电阻东西有问题

网友:
那个地方是3v5v后继转换的地方,看看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后继电压就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有图纸 按照时序 慢慢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