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通电,屏幕不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9-20):
微软之星的显示器插上电源后,屏幕不亮,没有反应,但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再按一下开关,指示灯还是亮一下,就灭,屏幕不亮,有那位大哥知道的哪里的问题,帮帮忙急求

网友:
应该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个多为电源板问题重点查电源板

网友:
电容鼓包了 拆开开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拆开,问题就简单多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居多,测电压啊。如果你不是维修员,建议不要动,高压危险啊,生命可贵!

网友:
看看CPU供电正常不,应该5伏。

网友A:
1、电源板电容怀孕。 2、整流管击穿。 3、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源板电容怀孕。 2、整流管击穿。 3、驱动板有短路。

总结的很详细

网友:
新人报到学习

网友:
测试5V12V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