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显示 内接屏不显

楼主(2015-09-20):
机 器:联想Z475

版 号:KL6C

故 障:外接显示一切正常 本屏不显!

检 修:这种问题按常规判断,我们第一考虑到的就是屏或屏线,更换,故障依旧!那么只能开图了。。找到屏接口CN3,测PIN2\3脚LCDVCC 电压为0V,暗喜,通常处理好这问题就能解决本屏不显的故障。但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处理完LCDVCC电压后,屏上面只多了下微闪的光,画面依旧什么都没有,没事, 继续其他信号,查EDID,测得EDID有3V但没有波动,(装上屏也如此) 那么说明这里还不正常,测对地阻值,两组一样,先继续把屏的几组差分信号对地打下,都很正常,那么就直接跟着EDID信号走吧,查到EDID是有U3哪里出来的 (不是显卡出来),查U3各供电,复位都正常

(当时测得INT_LVDS_TXN1 为527 其他为511 507 所以也没在乎他) 竟然条件都正常 那么心想应该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于是买了个芯片,等两天,芯片到货再次暗喜(报价是显卡的价格,你们懂的)换上开机。。。。晴天霹雳啊。。。故障竟然不变!!难道显卡真坏了?赶紧看了下库存,没有(还好没有),于是再次看了下图纸,发现U3的各个信号和显卡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而娘家是在CPU哪里啊!想到现在的很多CPU都是有带显卡功能。。于是找来块CPU 换上---LENOVO闪亮登场!故障解决!

维修那么久 第一次碰到CPU问题导致外接正常 本屏不显的。看到论坛很多人讨论这类问题都是直接干屏 屏线 或是显卡的 没用就没招了 特发此类故障供案例参考!

网友:
我修过Z475,修了2台多是CPU坏

网友:
还没见过你这种情况,只见过SONY一体机风扇转速报错是内存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