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7改集显 已亮

楼主(2015-09-20):
先说明这个机子是没有cpu集显供电的,也就是说去掉显卡供电是不能亮的那种
这个是板号
这个是全部接好的测试图,可以看到cpu集显电感已接上,显卡已去掉
高手看看这张,可以看到集显电感没有,也就是没有集显供电,也没装独立显卡,但是它居然也显示了,都知道2代以上的cpu集显供电是跑过内存之后才出的,这个为啥会亮?欢迎交流

补充内容 (2015-9-21 09:54):
此帖仅作交流使用,昨天没事做才看图纸研究下,只是不明白没独显,没集显供电也能亮,不建议没cpu集显供电的接集成,太麻烦

网友:
每每看到改集显的,都竖大拇指,这样的人员,真的了不起,有基础,有精力,有能力!起敬

网友:
是有点太神奇了

网友:
感觉看不懂呀 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膜拜了,虽然还没正式接触笔记本

网友:
这要结合图纸才能分析啊

网友:
技术是不错,可是这桌子也太脏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没过程,只有两张图片。

网友:
这板集显供电部分全是空的,但是图纸上有,楼主是对着图一个一个装上去的不?

网友:
楼主是想说你技术好还是想说明什么? 如果有心 请把教程放上来让大家参考下。。

网友A:
我觉得吧,这个如果CPU不带核显主板没有集显,单靠独显,而你拆了独显 也断开了集显的供电电感还能显示,猜测  ,这个板子要么就有集显 要么是可以上有核显的CPU,原厂自带CPU没有核显而后期人为换掉了CPU,你断开的电感有可能是CPU或者集显/核显供电的一组供电电感而已。三星的除了高端的 一般带核显和独显的,CPU基本都是2相供电 核显1相供电,CPU附近看到的就是3个大电感,即使拆一个CPU供电电感只要不是高负荷运行也可以的。你这个CPU旁边有4个大电感  很可能是2+2 或者别的供电组合,如果有图纸最好了  一看就明白

网友:
楼主厉害啊,今天也搞一台仁宝改集显的还没搞好,很复杂

网友:
楼主你技术是不错,但你这样是要做什么?如果想分享给大家,就把教程放上来让大家参考下。

网友:
没集显供电,应该是调用了CPU核心电源,不过这样打不了显卡驱动吧

网友B:
如果是集显在亮 必然有供电 只是这个供电的来源不是传统的那个电感而已

网友:
我也看不懂,楼主,放几张电路图咯,

网友C:
肯定有集显的,二代u有集显的,你没看仔细,翻图纸看看

网友D:
这个确实太神奇了,既然可以亮,楼主为什么后来要加电感呢,是不稳定吗

网友:
时序不一样吧

网友:
不错呀 改过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这个如果CPU不带核显主板没有集显,单靠独显,而你拆了独显 也断开了集显的供电电感还能显示,猜 ...

你看第三张图,有个电感是没有的,那个就cpu的集显供电,cpu附近的三个电感,两个是cpu核心供电,一个是1.5v的内存供电,我去掉卡之后没装集显供电也能亮,但是改不上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太神奇了,既然可以亮,楼主为什么后来要加电感呢,是不稳定吗

改好集显驱动之后重启进系统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集显的,二代u有集显的,你没看仔细,翻图纸看看

你看第三张图,有个电感是没的,那个就是集显供电

网友:
明白了,不加电感,仅仅只能显示,不能加驱动,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集显在亮 必然有供电 只是这个供电的来源不是传统的那个电感而已

按理说应该跑过内存然后出集显供电的,但是我I反复测了,确实没电压,从亮到进系统一直没有  ,我加上电感过内存之后是有波形的然后才亮的

网友:
只是能亮了,还是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尼玛   都是奇葩

网友:
呵呵跟我的本本一样我拆开看看   而且这本还是我造的

网友:
确实太神奇了,既然这样可以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去改得不错呵呵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个显卡坏的也改了

网友:
这屏显不是有两项?即使你把独显的供电断开,还有一项应该还是可以显的,只是集显进入以后,独显的显卡是上不了的

网友:
这个很好方法很好

网友:
我想这集显供电一定有两处,这样设计是考虑带负载能力

网友:
没有搞懂,但向其学习.

网友(2016-05-19):
太利害了、得多学习下、楼主能再详细点该多好

网友(2022-08-31):
真的了不起,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