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FOXCONN G31MV-K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9-20):
    G31有点老了!   有钱赚、什么都好说!你懂得!

   请上主角。。。

     些板CPU供电不输出!    手有限,又要拿表笔(台表,放不了在板上)。又要拿手机拍。没办法,就不一样一样的把供电拍出来。
     芯片是RT8841 。
     哪就查条件吧!

  19脚 VCC5、   26脚VCC12、 30脚BOOT1、  22脚BOOT2、  芯片本身供电正常了。
  32脚 EN 有1.2V  开启正常了。 还是不出供电, 手上刚好有这个芯片 换了吧!

结果  还是一样不出, 不出就算了。还给我掉电, 心想不会焊短路了吧!
  打值12V、 没短路了。    好吧,在次换芯片。
  换好了。也不掉电了。但是供电还是没出来。
  这下!!!怎么修。

             去看看徐老师的七步曲吧!
     供电——VID——开启——输出——检测——PG

没办法了,该用上示波器来玩玩了。

装着上管抓G极的波形、 他有动作。 就排除芯片的问题了、

拆掉上管测G极波形、 说明了什么。 查后级吧!

  量着量着。 问题来了。

发现q15的阻值不对、 马上拆下来,    测量短路了。

把这一箱供电管换了!

换好后     亮机了。

  些帖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神就不要拍砖了?

             好奇了吧!
有的人会问,管短了不也12v跟着短吗?
是因为他软击穿了,上管好了。他检测不到下管、所以就。。。

我知道就这些。 想在详细的去【迅维】找  徐老师?

网友A:
现在的基地 出来一个师兄弟都是抓波的高手 值得赞 同时感谢提供案例 和 维修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基地 出来一个师兄弟都是抓波的高手 值得赞 同时感谢提供案例 和 维修思路

      一样。  说不定。我还要跟你学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  说不定。我还要跟你学习呢?

惭愧惭愧  既然都是迅维出身的师兄弟 大家以后相互交流学习吧 谢谢

网友C:
嗯,有示波器真好,我的坏了,这几天再整一个。

网友D:
维修思路不错,这里q15下管DS之间阻值短路的话,只会导致CPU VCORE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即这里下管击穿的话,就会造成本身一直处于放电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维修思路不错,这里q15下管DS之间阻值短路的话,只会导致CPU VCORE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即这里下管击 ...

      没错。    下管处于放电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有示波器真好,我的坏了,这几天再整一个。

   有示波器不会用呀!!!

网友E:
牛B,但是修主板用试波器是不是太豪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惭愧  既然都是迅维出身的师兄弟 大家以后相互交流学习吧 谢谢

         一样。  出来啥都不会, 就瞎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B,但是修主板用试波器是不是太豪华了

    瞎搞搞。 没什么技术含量。   示波器店里大家用呀! 修笔记本的师傅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下管处于放电工作状态。

下管处于放电工作状态 的时候,正常应该是出现在主板关机时候,主要是释放上管S级相连电感两端产生的正负电动势。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F:
示波器测量MOS管居然这么给力 不知道万用表能不能测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测量MOS管居然这么给力 不知道万用表能不能测试出来

万用表只能初步测量MOS管的某一阶段G级导通电压值,这里用示波器能准确观察到MOS管从截止到导通状态阶段震荡波形的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G:
下管短路引起的保护,一般单独损坏下管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管短路引起的保护,一般单独损坏下管的比较少。

是的,一般下管短路的同时,上管也会出现击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