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不过隔离电路

楼主(2015-09-20):
asus s300c接电源10秒左右是可以过隔离电路也能通电(电池开机能点亮),图纸是用的联想对照看了一下vcc=19v ,acdrv=0 ,acdet=2.6v ,ac0k=3v ,regn=6v,电压都有为啥过一会acdrv就没有了呢 求排除方法 (bq25a 换过,pr174 175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后继有问题,芯片保护,在芯片不输出的时候把芯片的条件都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利用正常的那十几秒测量下各个引脚的电压,然后和不正常时候对比  再找 问题

网友:
那就看一下关闭的时候ACIN#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根据BQ24725数据芯片的引脚解释Charge pump output to drive reverse-blocking n-channel MOSFET (RBFET). ACDRV voltage is 6V above CMSRC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above 0.6V, voltage on VCC pin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CMSRC pin is 390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so that ACFET is turned on forward bias RBFET body diode. Place a 4kΩ resistor from
ACDRV to the gate of RBFET limits the in-rush current on ACDRV pin

要想芯片输出高电平去驱动MOS管导通。条件就是 芯片要有供电。 且ACDET要大于2.4V。

网友:
同意3楼的 ,对比查找,在就是慢慢跑跑线路咯

网友:
对于你说的ACDRV 相关的原件没有几个 逐一排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过几个采用此芯片的不过保护隔离问题,碰到过的有ACDET电压过小,后级短路,隔离管软击穿,就是没修过是芯片坏的,你排查一下吧。

网友:
什么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