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加该死的梅捷A780

楼主(2015-09-20):
半个月前,一兄弟急匆匆拿来一台式机,师傅,我机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不行了,你给看看,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肯定没有大问题。
心头立马不爽,最烦这种先就说估计是小问题的,要是真接触不良,你自己都知道,还用得着找我修。
接机,上诊断卡,有复位,不跑马,简单测试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正常,桥电压1.13伏。
告诉客户主板坏了,得修,估计价位100左右,修就留下。
看着客户脸色,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后,咬牙说修。打发客户离开。谁知道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维修过程也就那样,先三板斧,老样子。坛子搜索,发现该死的梅老坎居然没有几个帖子,图纸就更不用说了。期间把板子上的供电芯片和BIOS搞了好几遍。弄死没有修出来。
直接丢一边,准备告知客户修不好。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无意中表笔搓到RTC跳线上,电压只有0.3V,不对啊,电池电压正常,我一开始就测试了啊。开始挖地三尺找双二极管,把板子上所有的小芝麻扫了个遍也没有发现这个鸟双二极管,直接从ATX上借了个3.3V,跑马亮机。原来这垃圾货没有设计双二极管来个RTC供电,电池直接连接到跳线,从电池上飞条线,不从ATX飞,开机也正常。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AMD 复位电路不正常也会造成 没复位。。。。。。。。徐老师 说的

网友:
嗯,不错,跟着学习下,这板子还有两块

网友:
最后才出现了转机,要是没修好,还个客户估计客户还得牢骚一会

网友:
还是查到问题了,恭喜不错

网友:
能不能飞线的图发出来啊,学习一下啊

网友:
恭喜楼主,我觉得接个1117 用5VSB电压转换成3V待机电压,比较稳定。要是按照楼主的接法,CMOS电池是不是很费电呢

网友:
楼主一开始还是大意了,修好就好。

网友:
AMD的板子不跑码第一时间是去量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拿到AMD的板子 首先就是测量CMOS电池。哈哈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有个转换管子的

网友:
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电池跳帽是第一时间就测的

网友:
AMD的机子,VCCRTC电路不正常会不跑马,无复位等。

网友:
可以跑线找,梅捷的板子跑线还是比较好跑的

网友:
就这么简单?

支持 反对

网友:
方脑壳来顶起

网友:
板层断线了?

网友:
看来没有图纸没有时序修着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复位电路不正常也会造成 没复位。。。。。。。。徐老师 说的

同意  注意电池有没有电 呵呵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柳暗花明,曾经有片联想AMD,电池没几天就没电,然后就不开机,也是按照楼主这个办法飞了线给电池,从此再没返修过

网友:
南桥复位拉低了?

网友:
二极管那么多,怎么知道是那个双二极管?

网友:
amd要注意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