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5-09-20):
机型 联想T430I 独立显卡 I3 CPU
故障:同行刚拿过来是一开机 一认到硬盘  就马上重启。无限重启。如果硬盘拔掉或进BIOS开多久都没有事。问了客人情况,客人说就是出差4天回来就变这样了。下面是我维修经过  大家帮我分析下
进PE  还没有到加载桌面就掉电重启(全裸板也一样),不过进PE加载IDE模试就不会掉电进去,也能GHOST。重启装系统  到那个四个颜色过一会儿也就掉了,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
CPU换过
两个BIOS都刷过。。
5V3V电容都换了 也一样
散热器温度正常,
各个电感供电正常
本来要加焊桥   但是一看有黑胶 就怂了。没报风险不想乱搞,就先上论坛看大神有没有修过。或给些建议。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找好版型刷一下

网友B:
给SMOS放电,看SMOS电池有没有低于2.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SMOS放电,看SMOS电池有没有低于2.8V

小电池正常  3.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找好版型刷一下

那我去淘宝买  再刷 下试试

网友:
先查查温控电路吧。温控出这类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供电的问题 排查下吧

网友:
仔细打打CPU与显卡供电的波波。

网友:
掉电后可以重开?BIOS界面不掉电?怀疑外设引起,查网卡与USB接口。

网友:
淘宝买不到BIOS……第二天下午同行 就过来问。我就扯说是南桥坏了  修有风险  再报价给同行……同行给客户报价。也不知道报多少钱  还是说有风险  客人说不修了

网友:
加载IDE模式不掉,说明应该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