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楼主(2015-09-20):
这是个什么芯片 用万用表打过 好像既不是MOS 也不是三极管 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A:
哪一个,圈一下具体位置

网友B:
管子上的 英文和 数字   是 什么  。你把型号 写出来,,图上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上的 英文和 数字   是 什么  。你把型号 写出来,,图上看不清

管子上面是这样写的三排字母
UTC
U71085G
AD01PK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圈一下具体位置

图片上电容下面那个大的管子

网友:
你不是说的是那个1085吧,像MOS那个吧,是三端稳压器左边脚调节,中间脚输出,右边脚输出,一般是输出3.3V的

网友:
1085稳压管。跟1084   1117  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还以为是7808呢

网友:
你们真厉害 是怎么看出来是稳压器的 从型号上是怎么区分 MOS 三极管 稳压器的  能不能给我点这方面的资料 给下载分的也行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看大神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上面是这样写的三排字母
UTC
U71085G

这个不是很清楚了吗   。就按照图的位置 ,从左到右: 第一脚VOUT   第2脚 接地 脚  ,第3脚 是 VIN 供电 ,你测下 是不是